上个老外的开源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0-02-08):
Simultaneous analog/digital capture
100 MHz sub-sampling bandwidth
50 Ms/s logic sample rate (max)
40 Ms/s analog sample rate (max)
20 MHz single-shot bandwidth
4 analog inputs (multiplexed)
2 inputs via BNC (buffered 1Meg)
2 inputs via DB25 POD
8 logic inputs via DB25 POD
Two 32K x 8 capture buffers
Sophisticated triggers (analog or digital)
10 MHz arbitrary waveform generator
Fully programmable using ASCII "scripts"
Simple virtual machine programming
Optional A/D convertor modules
Expansion POD for external devices
Low cost PIC 16F628 design
All logic in a single PLD
115 kb/s Serial Interface or
625 kb/s 10BaseT Ethernet Interface
1.25 Mb/s USB Interface
"Atomic" ASCII command set
Scalable design to >100MS/s @ 3.3V
Chipset suitable for embedded DSO

详情请见:
http://www.bitscope.com/

楼主:
下载所有资料:

http://www.bitscope.net/download/?p=1

网友:
circuit  cellar上有它的广告,标价挺便宜

楼主:
这个老贵~!Price USD (US Dollar) $ 1595.00
Network BitScope 442 ( BS442N )

BS442N

BS325N

BS325U

BS100U

BS50U

The correct appearance of this website is only visible in graphical browsers that support web standards. We try to ensure our content is accessible to any browser but we recommend you upgrade your web browser if you can.

Network BitScope 442
  Product Summary
Order Code ADD TO CART  BS442N
Description 100 MHz x 12 channel (4 analog + 8 logic), 40 MS/s, 640 kB buffer, ethernet host interface.
Comment Ethernet, Isolated.

Product Information
BS442N combines 4 analog and 8 synchronized logic channels in one powerful instrument.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purchase the industrial version now click here.

Feature Specification
Analog Inputs [1] 8 (4 x BNC + 4 x POD)
Analog Channels  4 (all capture modes)
Analog Bandwidth [2] 100 MHz
Logic Inputs/Channels 8 (via POD)
Input Impedance 1M/20 pF (BNC), 100K/5 pF (POD)
Input Voltage Range (+/-) 51.3 mV (x10 prescale) to 1kV (x100 probe)
Vertical Scaling  500 uV/Div to 500 V/Div (x100 probe)
Timebase Range [3] 1 nS/Div to 2 S/Div
Post-Trigger Delay  8 uS to 2 hours (programmable)
Input Prescaler [4] x10 and GND reference
Analog Sensitivity 2mV to 40mV (x1, no prescale enabled)
Maximum Sensitivity [5] 200 uV (Time), 50uV (Freq), 10uV (Mean)
Fast Sample Rates 4, 5, 10, 13.5, 20, 25, 33, 40 MS/s
Slow Sample Rates [6] 4 kHz to 1 MHz
Channel Buffer Depth 128 kS x 4 (analog), 128 kS x 8 (logic)
Resolution (Converter) TLC5540 8 bit converter with 6.8 to 7.6 ENOB
Maximum Resolution [7] 13.5 ENOB
Glitch Capture(min) 25 nS
External Trigger Bus Yes (cascadeable, access on front panel)
BitScope Digital Trigger 8 bit combinatorial on logic or A/D output.
High Speed Analog Trigger YES (on any analog input)
Waveform Generator No
Analog Interface 2 x BNC and 2 x POD
Logic Interface 1 x DB25 (inc. logic, analog, data and power)
Display Refresh Rate (max) 50 Hz (single), 25 Hz (mixed), 10 Hz (all channels)
Data Upload Speed (max) 1.2 Mb/s
PC Host Interface 10BaseT Ethernet
Included PC Software BitScope DSO Virtual Instrument Application
Power Requirement [8] 12 VDC @ 750 mA (max), 2.5mm CP
Operating Temperature 0ºC to 50ºC
Storage Temperature -20°C to +60°C
Size (WxHxD) 225x40x165 mm
[1] Analog capture for each channel is selectable from BNC or POD individually.
[2] Input bandwidth refers to the bandwidth of the analog input circuitry and the compensated A/D converter in all but the most sensitive input range.
[3] Timebase speeds faster than 50nS assume equivalent time sampling is used.
[4] User selectable analog input prescaler with x10 gain for use with low level signals or when input bandwidth limiting is required.
[5] Minimum measurable peak-to-peak sinusoidal waveform voltage when both resolution enhancement and input multiplier are enabled, when viewed as a waveform (Time) or viewed as a spectrum (Freq) and the minimum measurable average DC voltage (Mean).
[6] In addition to the fast sample rates, a wide range of slow clock rates are supported. All clock rates support enhanced resolution capture.
[7] Specifies the maximum 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ENOB) achieveable with resolution enhancement enabled.
[8] Includes UPP-02 Universal AC adaptor and US power cable as standard.
E&OE

Analog and logic probes are sold seperately.

网友(2010-07-15):
不是完全开源的,这个示波器是98年circuit celllar 举办的一个什么比赛的冠军,是开放设计的。所有的硬件设计资料都开放, 但是核心的捕捉引擎(用PLD实现的)是不开放的。

网友(2010-10-15):
虚拟的示波器和普通的示波器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DS1002的虚拟示波器,4千块,块头比这个小一半。

网友:
虚拟示波器携带方便,不占地方,需求量少,相同指标下,价格贵不少,且需要与电脑配合使用,换一台电脑就要重新安装驱动和软件,软件分析能力相对强大,软件功能可扩展。

网友(2012-11-10):
想做一款虚拟示波器,标记

网友(2015-08-01):
虚拟示波器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