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2F675编了个LED闪烁程序芯片会发热?

楼主(2010-02-08):
一个脚了开关电源一端,只要开关电源通下220V电,然后即使单独只用5V电源也会发热,LED闪烁正常。也就是说被开关电源干扰下那芯片就发热,要完全断电下再接5V电源就没事

网友:
最好是上个电路图,PIC的单片机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cmos结构的芯片,产生了栓锁,就是内部形成了可控硅,不断电是不能解除的,一般是IO引脚感应到了高于电源或低于地的干扰信号引起的,可以在引脚上对地加101-104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