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听音设备~

楼主(2010-02-08):
我只是一个大学生··身上也不是很有米,所以我直接选择了DAC+耳放的组合,价格比较低廉(对于DIY来说)
耳放用的是那个胆结石里面几乎是最简单的MHHA电路,DIY起来很方便,单面板也没有问题··
DAC是使用PCM2706,DIR9001,CS4398的组合,价格也是属于比较低的(整机成本不超过200元,用料并不是很好,关键部位才有用知名品牌产品)
耳机也是选择了拜亚动力的DT990,理由就是低价(1600元购得的)
我个人感觉在经济上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耳机比音箱的性价比要高一些(两者全部排除非行货情况,YLJ不在讨论之列)
其一是因为对前端的依赖性比较小
其二是因为便于携带并且不需要像音箱一样注重摆位
其三就是相关附件的DIY成本较低(一个小甲功放的成本估计得有200多··我这个胆结石甲类耳放成本不到100)
新手第一次来发帖,不很知道规矩,要是需要什么更详细的资料我可以提供,其实也都可以搜索到;)

网友:
漂亮

那个胆机,能发个原理图吗?

我在这混的时间不长,也不大了解Hifi……一直不清楚胆机怎么工作的……

楼主:
这张图比较具有参考价值··您需要看成品板子么?
我外壳是去淘宝买的··板子是论坛别人送的~
这个并不是很正统的电子管电路,因为管子的电压比较低~
我再发几个常见的电子管电路来吧··但是高压的我觉得都不好做··变压器什么成本很高··我MHHA一个开关电源就将就了··

图都是隔壁坛转来的~

网友:
想玩胆,就是怕电着,所以想研究低压胆...

楼主:
电着是没那么严重…过程按规矩来运气再差也就炸个电容什么的…万一买到劣质货的话…不然都没啥大事…
我做这个低压主要是因为它的原件有够便宜…并且便于塞进我的耳机包里一起拿走…

网友:
我也爱音乐  现在一个580服役这  伺候它的  6个耳放  胆的 (单端 推挽 阴极输出)  胆石   纯石

网友:
和我几年前一样,现在忙了,我的K601都不知扔在那去了,现在有点想做个pcm录音机的冲动~

网友:
刚做了个分立元件的耳放,就看到lz这贴,相见恨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爱音乐  现在一个580服役这  伺候它的  6个耳放  胆的 (单端 推挽 阴极输出)  胆石   纯石

您基本把胆机都玩遍了··咱的下一个目标是随身耳放了··估计考虑用AD8542之类的R2R运放··不然供电大麻烦~AD8542供电5V就够了··最低2.7貌似··

网友:
动不动就要200-300V电压。我用6N1搞了个前级,没有合适外壳一直没装。

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太贵了。

网友:
谢谢  sypf  提供的资料
有空学习一下

再传些电路板板的照片吧,做得确实很漂亮的

楼主:
图来了··板子都是hifidiy来的,MHHA是要飞线的单面板··
4398小心不要买我下面图里那种的··容易烧···很多人都烧了··我还烧了2片··估计是因为静电···据说CZZ结尾的会比较好一些,我也订购了一些··要年后才能到了··

网友:
楼上的板极像工控板。

网友:
MHHA电路,使用6N11或者6H23的管子,胆味不够,属于比较清淡的类型。有时间我还是准备弄个牛,用6N11来做SRPP,屏压提高到90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板极像工控板。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哦~原始的PCN和SCH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MHHA电路,使用6N11或者6H23的管子,胆味不够,属于比较清淡的类型。有时间我还是准备弄个牛,用6N11来做SRPP,屏压提高到90V以上。

有高压胆用开关电源的先例么?貌似不怎么好事的说···牛对我来说太重了··学校和家轮流运很累的说··
我的MHHA最近也出了怪事··接不接输入都有奇怪的无规律的干扰声··找不到原因··

网友:
有高压胆用开关电源的先例么?
------------------------------
这个倒是没听过,不过很多胆机用牛来做,主要还是需要交流供电,延长灯丝寿命。

网友:
灯丝寿命我觉得无所谓了,又不是什么高档管子。关键是如果用开关电源,听到后面有噪音,就只有绝望了,基本没有救了。

听耳机和听音箱完全是两种感觉。耳机不可能听出那种包围的感觉。

网友:
听耳机和听音箱完全是两种感觉。耳机不可能听出那种包围的感觉。
============================
问题是能够影响音箱素质的因素太多了,箱子本身,咸菜,房间,支撑物,其他人...甚至空气湿度。但是耳机相对来说好多了,好的耳机配合二房一样开靓声,不影响别人,不受外界条件的制约。

网友:
真是要命,讲究好多,耳机都1600;
俺上学时吃了一年咸菜,省出1600块钱,买了一套鼓;用3块钱的耳机;

网友:
感觉耳机影响最大了,换了个耳机,感觉所有的歌都可以当新歌再听一次。

其次是音源的品质,耳放部分感觉只要做到忠实放大就行了,所以一直不是很喜欢电子管的耳放,其实我也没听过,只是这样觉得,哪天一定要找一个电子管的耳放试试看,呵呵~

网友:
用场管搭个小甲类的电路比较好用,做OTL的比较爽。用电子管做太麻烦了

网友:
太有价值了。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场管搭个小甲类的电路比较好用,做OTL的比较爽。用电子管做太麻烦了

对电容要求比较高

楼主:
在这里推荐一下C&C的二房…可以说声音完全变了一种风格了…特别用在低阻耳机上…我手上是那个BOX…看了下BUF是AD8542…我有空也去试试…R-R运放本来据说声不咋地的…要是好使我的cute battery估计可以退休了…毕竟一斤多还是重了点…

网友:
用HP笔记本直推DT660的漂过~

DT990音色属于拜亚系里的新风格,太过清淡明亮,不确定目前是否为过渡期版本,DT880更合适些。如果实在受不了白开水一样的声音,还是别听拜亚,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耳机和听音箱完全是两种感觉。耳机不可能听出那种包围的感觉。
============================
问题是能够影响音箱素质的因素太多了,箱子本身,咸菜,房间,支撑物,其他人...甚至空气湿度。但是耳机相对来说好多了,好的耳机配合二房一样开靓声,不影响别人,不受外界条件的制约。

的确···我宿舍有1对YLJ的建伍S3M···声音只能说还成···不过的确价格挺便宜··毕竟我学校宿舍音频方面都是用铜电线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HP笔记本直推DT660的漂过~

DT990音色属于拜亚系里的新风格,太过清淡明亮,不确定目前是否为过渡期版本,DT880更合适些。如果实在受不了白开水一样的声音,还是别听拜亚,哈哈

不是受不了··是990比880性价比高一些···当时880价格比990离谱很多··

网友:
880才是经典啊,我当时也在660/880之间徘徊了很久,990太新没在考虑之列。最后拍脑袋一想,有什么好音乐值得买880呢,好象没有啊,算了,就是660了。

现在也没有配耳放,闲时用电脑听下权当娱乐:)

楼主:
回复 网友E:
880才是经典啊,我当时也在660/880之间徘徊了很久,990太新没在考虑之列。最后拍脑袋一想,有什么好音乐值得买880呢,好象没有啊,算了,就是660了。
现在也没有配耳放,闲时用电脑听下权当娱乐:)

····我纯属是贪便宜才买的990···话说回来有些老烧说现在的880大不如从前了··

网友:
也入了DT990,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正在煲机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耳机和听音箱完全是两种感觉。耳机不可能听出那种包围的感觉。
============================
问题是能够影响音箱素质的因素太多了,箱子本身,咸菜,房间,支撑物,其他人...甚至空气湿度。但是耳机相对来说好多了,好的耳机配合二房一样开靓声,不影响别人,不受外界条件的制约。

音箱是两耳(改错字)都听到两个箱发出的声音,和自然类似,而耳机 是一个耳朵听一个发声体发出的声音,和自然完全是两回事 吧?

网友:
音箱是两听都听到两个箱发出的声音,和自然类似,而耳机 是一个耳朵听一个发声体发出的声音,和自然完全是两回事 吧?
-----------------------------------
如果现场录音时两路MIC(或者类似设备)的距离比较大,这样的音乐用耳机来听,声场还原更加完美,空间感很强。
类比一下耳朵和现场MIC,我倒是觉得耳机才是真正的还原了声场,音箱就不是了,我右耳朵也能听到左声道音箱的声音,相当于现场声场又被叠加一次,那就不能直接和用耳朵在现场听一样了。

以上均为理论分析,实际耳朵是否能听出由此产生的差别,自己无从考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音箱是两听都听到两个箱发出的声音,和自然类似,而耳机 是一个耳朵听一个发声体发出的声音,和自然完全是两回事 吧?
-----------------------------------
如果现场录音时两路MIC(或者类似设备)的距离比较大,这样的音乐用耳机来听,声场还原更加完美,空间感很强。
类比一下耳朵和现场MIC,我倒是觉得耳机才是真正的还原了声场,音箱就不是了,我右耳朵也能听到左声道音箱的声音,相当于现场声场又被叠加一次,那就不能直接和用耳朵在现场听一样了。
以上均为理论分析,实际耳朵是否能听出由此产生的差别,自己无从考证

赞同,现在已经有专门为耳机收听录制的CD了···貌似叫什么头录音~的确声场和一般的碟子不一样,家里还有一张基辅大门,要是有XD需要我就传FTP上去···
音箱的话,我个人感觉主要是低频的量感和体感,还有大动态的表现力耳机是完全达不到的,声场和解析音箱和耳机没得拼···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入了DT990,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正在煲机中~

也有人不喜欢这种偏流行一点的风格的~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入了DT990,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正在煲机中~
也有人不喜欢这种偏流行一点的风格的~嘿嘿~

是啊,拜亚耳机的评价貌似都是两边倒型。
原来一直用Er4p这款耳塞的,所以对拜亚这种干净透亮的声音情有独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入了DT990,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正在煲机中~
也有人不喜欢这种偏流行一点的风格的~嘿嘿~
是啊,拜亚耳机的评价貌似都是两边倒型。
原来一直用Er4p这款耳塞的,所以对拜亚这种干净透亮的声音情有独钟~

我原来是听IE6的··后来听了DT990···才发现大耳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就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原来是听IE6的··后来听了DT990···才发现大耳机......

握爪,原来也是从入耳耳机开烧的,呵呵

完全赞同,目前打算在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去入个耳放,现在这个自制的听上去还可以,但是没有比较实在不知道到底水平如何,万一拖了990的后腿就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原来是听IE6的··后来听了DT990···才发现大耳机......
握爪,原来也是从入耳耳机开烧的,呵呵
完全赞同,目前打算在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去入个耳放,现在这个自制的听上去还可以,但是没有比较实在不知道到底水平如何,万一拖了990的后腿就不好了……

厂机我觉得现在有失性价比,那个C&C的除外,但是C&C主要随身低阻···所以我一直没买厂机····都是自己弄来玩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厂机我觉得现在有失性价比,那个C&C的除外,但是C&C主要随身低阻···所以我一直没买厂机····都是自己弄来玩玩的~

是啊,高级的耳放完全买不起,只能在2k左右的价格寻么一款,目前正在研究 Audiotrak DR.DAC2 DX 这个 DAC 兼耳放,但是资料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厂机我觉得现在有失性价比,那个C&C的除外,但是C&C主要随身低阻···所以我一直没买厂机····都是自己弄来玩玩的~
是啊,高级的耳放完全买不起,只能在2k左右的价格寻么一款,目前正在研究 Audiotrak DR.DAC2 DX 这个 DAC 兼耳放,但是资料太少了……

祝好运吧~咱现在也有考虑玩玩随身的,解码芯片I2S输出然后4398

网友:
"是啊,高级的耳放完全买不起,只能在2k左右的价格寻么一款,目前正在研究 Audiotrak DR.DAC2 DX 这个 DAC 兼耳放,但是资料太少了……"

get a current-feedback opamp, usually as dsl modem driver. and configure it as a headphone amp.

it will beat 99.99% of the headphone amps out there.

you can get the whole whole thing done in less than 10 rmb.

I have quite a few based on ad812ays ($1 each), or ths6012/tpa6120 (the same chip), etc.

those chips are usually rated at 500ma output/ch, and can driver even the least efficient headphones to ear-bleeding levels.

and their specs are such that no discrete amps can touch those chips.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厂机我觉得现在有失性价比,那个C&C的除外,但是C&C主要随身低阻···所以我一直没买厂机····都是自己弄来玩玩的~
是啊,高级的耳放完全买不起,只能在2k左右的价格寻么一款,目前正在研究 Audiotrak DR.DAC2 DX 这个 DAC 兼耳放,但是资料太少了……
祝好运吧~咱现在也有考虑玩玩随身的,解码芯片I2S输出然后4398

CS8416+CS4398应该自己好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厂机我觉得现在有失性价比,那个C&C的除外,但是C&C主要随身低阻···所以我一直没买厂机····都是自己弄来玩玩的~
是啊,高级的耳放完全买不起,只能在2k左右的价格寻么一款,目前正在研究 Audiotrak DR.DAC2 DX 这个 DAC 兼耳放,但是资料太少了……
祝好运吧~咱现在也有考虑玩玩随身的,解码芯片I2S输出然后4398
----------------......

我以前用9001,也是大众货···不过貌似手机一放旁边就完蛋了···(裸奔情况下)
不知道8416扛干扰会不会好一点?
还有顺便问下,
34063,5V输入输出隔离电源可以做到多少功率?
有没什么内置MOS的电源芯片可以做到5V输入5V隔离输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为旁观者,偶可以冷眼,只是忍不住说,作为一个学生,老强调成本,我已经上班有2年了,现在买不起那个耳机,学生时代,你那个耳机对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的同学里面我也没看到谁买过这么贵的耳机!晒机器行,跑这里要说明什么问题的话,偶不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