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10-02-08):
如图,看到一个单片机驱动电磁阀的电路,电磁阀12V,4.2W,IOin为单片机输出IO脚,IOout连接电磁阀。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优势吗?感觉挺费元件的。
(模电基础太薄弱!特向万能坛求助!)

网友:
比较复杂,没这样用过。低速动作元件没必要这么整吧

网友:
楼主是干什么的?这个电路一点也不浪费,是汽车上面的某个阀吧?

楼主:
回楼上的。我是做一个小型设备的,这个电路不浪费,优势在什么地方啊?麻烦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好处在于隔离,驱动能力够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不过不知能否提供详细点的分析?

楼主:
MOC3020不能在这里使用吗?原理图上确实用的是MOC3020,但是板子上焊接的实际是TLP521.

网友(2010-03-13):
在这里,一样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名初学者,请问,D1那样接法电路如何工作,主要是MOS那一部分不太懂原理。还有D2的作用?

网友(2010-11-08):
D1是为电磁铁(感性负载)反向电动势放电用的。负载接于12VA和IOout之间。
D2是稳压管,作用是限制Vgs

网友B:
一个电磁阀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
我用一个达林顿开关管完全可以替代这个电路,难道这个电磁阀的线圈很特别?难道这个电磁阀的磁通量很特殊?非要用这种复杂的电路来驱动?

网友:
理解13楼的方式
但是,不解的是楼主的为什么要要用推挽来推MOS呢 ,MOS不是电压控制吗

哪位给解释下

网友:
如果这个电磁阀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电磁阀,设计这个电路的人的脑袋肯定是被niu T了。
我是老板的话,一定把这个SB工程师炒了,净浪费元件的成本费!

网友:
这样子不是更简单!

网友:
不久电磁阀开关控制吗。用个可控硅 GPIO直接触发不久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6楼的电磁阀不能接在Q3的发射极回路里,会形成负反馈的,反而使电磁阀吸合不稳定,
把电磁改在Q3的集电极回路就好多了。

网友D(2020-09-16):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磁阀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
我用一个达林顿开关管完全可以替代这个电路,难道这个电磁阀的线圈很特 ...

您好。这个电路可控制高速电磁阀吗?速度在14000/分钟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个电路可控制高速电磁阀吗?速度在14000/分钟这样子。

陈年老帖也来扒。这个电路有续流二极管,就不可能上高速

网友(2020-10-30):
最近挖贴子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