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编写的串口调试助手,最大化时控件无法跟着变大

楼主(2010-02-08):
我是用delphi7,按网上下的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编写了一个,编写好了但是整个窗口最大化,上面的控件并不跟着变大,请教大虾帮我看看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设置Align属性 想变化的 设置TRUE

这个最简单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小弟刚学delphi,是不是窗体上设置,但是我设了窗体Align属性,没有true与false

网友:
Align属性里:选:AlClient、AlLeft之类的就行了

楼主:
小弟不才,实在是搞不出来,我把代码上传,那位高手帮我设置一下,然后顺便告诉我一下怎么设置,用的是Delphi7,SPCOMM控件,谢谢了

网友:
如7楼所述就行,然后在修改一下控件的Anchors属性就行。

网友:
如7楼,再补充一下,在需要变大的控件需单独放置在pannel上

楼主:
搞定 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
改变窗体属性

网友:
正好记得装了D7,好像SPCOM也有,就花几分钟给你修改一下了。主要是将那个MEMO下面再加个pannel,将memo放到pannel上,再将pannel的Align设为AlClient,MEMO的Align设为AlClient,就OK了。

网友(2010-03-17):
delephi怎么调用VB谢谢程序
对VB的文本框  text   combo   command
进行调用,谢谢各位啊

网友:
LS的没说清楚啊,是DLL呢还是界面?

网友(2011-11-05):
Mark 太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