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里注释 //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2-08):
source insight 3.5里如果这样写:
Umin=121;        //2v
显示出来的是:
Umin=121;         v
v的下面有下划线。
必须把//和2之间加空格才能正常显示,请问如何处理。

语句后面的注释字体都是斜体的,如何取消?

楼主:
自己解决了。
Options-Style Properties-Comment Heading1以及Comment Heading2、Comment Heading3、Comment Heading4通通给他关闭

网友:
//2 :使用Comment Heading2 style 显示注释

Refer to Source Insight Help for details.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自己解决了。
options-style properties-comment heading1以及comment heading2、comment heading3、comment heading4通通给他关闭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怎样关闭 comment heading1,2,3,4呢?options-style propertie-comment heading1 没有关闭的选项,只有delete style按钮 ,还不能按,是灰色的.

网友(2013-08-24):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
Options-Style Properties-Comment Heading1以及Comment Heading2、Comment Heading3、Commen ...

我也想知道如何关闭啊?没有找到关闭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