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魏同学将各组电源要求发出来,4片7660应该也不便宜

楼主(2010-02-09):
请魏同学将各组电源需求发出来,比如电流大小、纹波、效率等等,大家一起看看吧,
7660的推力确实太弱了,2598输出3A用的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魏同学将各组电源需求发出来,比如电流大小、纹波、效率等等,大家一起看看吧,

电压        电流         来源                         备注
+3.3V      <=400mA     LM2596-3.3         与背光亮度以及ADC工作频率有关
+5V        <=80mA     1117-5.0            与输入信号频率及幅度有关
-5V        <=80mA     7660*4+79L05        与输入信号频率及幅度有关

纹波越小越好,效率越高越好。

7660的推力确实太弱了,2598输出3A用的完吗
------------------------------------------------------------------------

4个7660并联可以输出100mA的电流,要是我用个能输出3A的,你是不是要问用的完吗?
或者2596换成输出500mA的,你又会问为什么不留多点余量?

总之已完成要求为准,我愿意花更高的成本用7660而不用电感型开关电源是因为7660的干扰要小很多,所以对7660也是高电压输入高电压输出再稳压的,这样很大程度上解决了7660带负载能力弱的问题。想象一片34063只要1块钱,四片7660要14块钱,而且还要多用7个钽电容一个电感和一个79L05。

网友:
7660的纹波比2598不知道小多少倍吧,这正是用电荷泵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