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avr高手,unsigned char LCDBUFF_A[64*8];//显示换冲区1 怎么才能把他放到fl

楼主(2010-02-09):
请问各位,我用的avr128,ram有4k,但是
unsigned char  LCDBUFF_A[64*8];//显示换冲区1
unsigned char  LCDBUFF_B[64*8];//显示换冲区2   这样的话ran就占用了2k了,我想把他放到flash里该怎么做呢,我用的是gcc
初学,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
只能在初始化的时候将数据放在flash中,作为只读数据供程序使用。app运行的时候是不可以写flash的,所以动态lcd显示缓冲区数据不能放在flash,但你要显示一张静态图片还是可以放的。在数组前加个关键字就可以把数组数据放入flash中,过年了,忘了关键字是什么了,哈哈。菜鸟飘过。

网友:
直接google以下关键字: avr gcc flash,搜索到的第一条就是官方标准的FAQ:

avr-libc: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第三条:则是winavr关于这个的教程

ways to use AVR Flash memory using - WinAVR AVR-GCC Tutorial

看了你就懂了,多用google,别用baidu.....

网友:
unsigned char year_code[597] PROGMEM ={};
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