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delphi的兄弟吗?帮我看看这个组件怎么添加上去的

楼主(2010-02-09):
这个是上位机监控系统,上面用LED来报警,绿色表示正常,显示红色的时候是报警,这个LED组件在哪?怎么添加上去的?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弄吗,谢谢。

上位机LED报警 (原文件名:Snap1.jpg)

网友:
用图像框自己弄张图片上去,再判断一下...

网友:
对,就是个图片

网友:
图片最简单 否则要找第三方控件

网友:
不明白,lz只是要用delphi来显示这些吗?要是这样楼上说的都行,但感觉更重要的是软件能接受上位机传过来数据,显示倒是很简单了

网友:
应该是用shape控件

网友:
shape控件达不到这种效果的,用Iocomp.Components工业控件也可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效果还是要比较强大滴

网友:
对,工业级的控件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