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omp的图形控件如何动态创建和删除?

楼主(2010-02-09):
哪位网友能给个示例?

网友:
搭车问一个问题,如果程序用了iocomp控件,如何发布?
不想让客户自己装盗版iocom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个包,试试

网友:
晕,楼上没用过iocomp的别进来添乱。

网友:
.Create(Object)、.Free两函数

网友:
DELPHI用Create创建,Free释放

网友:
两位能说明白点吗?跟打哑谜似的,小弟实在看不懂啊~~~

网友(2010-03-29):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Tobjet);

  2)Var

  3) Button:Tbutton;

  4) Begin

  5) Button:Tbutton.cerate(self);

  6) Button.parent=panel1;

  7) Button.lleft=0;

  8) Button.top=0;

  9) Button.caption:='OK';

  10) End;

网友(2012-04-03):
unit UnitMain;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StdCtrls, iComponent, iVCLComponent, iCustomComponent, iLed,
  iLedRound, ExtCtrls;

type
  TFrmMain = class(TForm)
    Button1: TButton;
    Button2: TButton;
    Timer1: TTimer;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rmMain: TFrmMain;
  iled:array [0..15] of TiLedRound;
implementation

{$R *.dfm}

procedure TFrmMain.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begin
  for i:=0 to 15 do
  begin
    iled[i]:=TiLedRound.Create(Self);
    iled[i].Parent:=Self;
    iled[i].Left:=10+i*40;
    iled[i].Top:=10;
    iled[i].Width:=33;
    iled[i].Height:=33;
    iled[i].ActiveColor:=$00aa00+i*10;
    iled[i].Show;
  end;
  Timer1.Enabled:=True;
end;

procedure TFrmMain.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begin
  for i:=0 to 15 do
    iled[i].Active:=not iled[i].Active;
end;

procedure TFrmMain.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begin
  Timer1.Enabled:=False;
  for i:=0 to 15 do
    iled[i].Free;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