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能否加工小齿轮,例如闹钟齿轮。

楼主(2010-02-09):
如果便宜的机型不能加工,1万元以上的可以吗

网友:
加个四轴会好些

网友:
齿轮加工好象是用滚齿机的

网友:
四轴+专用齿轮洗刀 可以加工齿轮,不过小的齿轮洗刀恐怕很难找。
钟表的齿轮精度要求应该比较高吧,不知道雕刻机能搞不。
我觉得能加工出舵机和玩具上减速器的齿轮用处就已经很大了。

网友:
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9931&bbs_page_no=1&bbs_id=1027里,阿莫 提到过以后要给现在4800的机器搞A轴,搞出来后应该可以加工简单的齿轮,期待啊!!!!

楼主:
俺找人加工过小齿轮,有专用设备的厂家不愿加工。为小批量专门买一把刀不合算。 按理讲,维修用齿轮不要太高精度,就是说,齿形曲线不对,齿数对,深度够也可以工作。

网友:
钟表要依靠发条或很小的电机驱动,齿轮精度不够时阻力会增大,或者造成浪费电能,或者走时不准。

网友:
我的四轴加工过叶轮,相当不错 小齿轮没试过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刀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加工

网友:
现在这种也可以,象复印机传动系,用树脂和塑料齿轮,或用铝、铜有色金属的.
齿轮形状复杂,加工时间会长一些。

网友:
可用线切割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