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在ICC编译器下移植到ATMEGA128成功实例

楼主(2010-02-09):
1.编译成功画面

2.移植路径:

3.在"compiles Options"对话框的"paths"选项卡的"include PATHs"中添加如下路径

         D:\UCOS_ICC\ICC;D:\UCOS_ICC\Source;D:\UCOS_ICC

网友:
沙发
就等楼主上传示例了

楼主:
4.移植实例:

   一定要设置好"include PATHs"中的路径,否则编译无法通过.

楼主:
armok,置酷喔!!!

网友:
我关注的是实例,不是移植成功!

===================================
下了,也看了。又是类似点几个LED灯的任务,
楼主,搞点其他的出来,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嘛!

楼主:
【4楼】 cyxavr 又一天:
   要想看实例,其实就是如何划分任务,任务之间如何通讯.
   给你介绍一本书.
          北京清华大学 晨风编写 <嵌入式实时多任务软件开发基础>
   专门介绍如何划分任务,任务之间如何通讯.整本书用一个"售茶机自动销售系统"来完成上述设计过程.
让读者尽快进入OS编程设计.

网友:
怎么includes.h里是at90can128呢- -。。
改成m128之后又到os-cpu里改定时器。。。对比了下发现这2款mcu相差还是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lz工程里头都是at90can128 ...

网友(2010-05-20):
这个得做个记号,顶一下楼主先

网友:
纯菜鸟提问:
1、我用的ICCAVR编译的,编译后提示了一堆WARNING

warning: COFF no struct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724

这样的warning有十来个,区别只是最后的数字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

2、我在用AVRStudio调试的时候,复位时程序指针指向的是os_sem.c文件中的OSSemCreate函数中最后一行的return(pevent),请问这是为何?

3、在单步执行的时候,程序指针在上面那句话和空闲任务之间来回跳,就是不往应用任务的地方跑,这是为何?

诚心求教!

网友(2011-06-24):
回复 楼主:

编译无警告和错误提示,但是导入PROTEUS无法运行,求解.

网友(2011-12-03):
同样是楼上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挺难的!

网友(2012-08-23):
有点疑问,我编译过的程序,没有实现楼主的功能,这是我改的

网友(2012-11-24):
引用 楼主:
【4楼】 cyxavr 又一天:
   要想看实例,其实就是如何划分任务,任务之间如何通讯.
   给你介绍一本书.

谢谢分享,,,,,,

网友(2014-12-17):
资料很有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