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推到大概四分之三的位置,电机全停

楼主(2010-02-09):
为什么油门推到大概四分之三的位置,电机全停了呢?且4个电调的红灯全部亮起,像是初始化,好像是飞控重启了,请大家给判断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楼主位】 bjgiant
油门推到大概四分之三的位置,电机全停了
-----------------------------------------------

用的电源还是电池?从现象看应该是你的电力供应出问题了。

网友:
呵呵,电池没有电了还是?

网友:
看看代码,4个灯同时亮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电池满电

网友:
空转,还是带桨?
如果是空转,就是过转了。
如果带桨,看电池内阻够不够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空转,还是带桨?
如果是空转,就是过转了。
如果带桨,看电池内阻够不够小了
  还有一种就是电调自己保护了 不能让他转了

网友:
初步判断是飞控中低压报警值设置的问题,用MK Tool看一下飞控板所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如果和实际测量的偏差比较大(估计是比实际测量的低),记下这个偏差值,在设置里的UnderVoltage项把那个偏差给加上。举例说明:比如电池电压实际测量为12V,飞控板测出来是11.2V,偏差值为0.8V,原UnderVoltage设置若为99(即9.9V)则需改为91(即9.1V,实际报警值大约为9.9V)。
试试看吧!

网友:
应该是过流了,电调PCB布的不好的话,容易产生干扰导致ADC采样电流时数据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