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便宜的DIY 无刷电机 所有成本不到15元啊。

楼主(2010-02-09):
MOS管容易损坏又比较贵,调试无刷电机时为了节省成本 整个电路用了6只8050三极管,LM324做过零检测比较,M8做控制器,无刷电机采用的是 2块钱的收录机上的电机改造的。废话不说了,加入程序笔记本USB供电通电测试,转速乖乖的上了10000RPM。声音很大。太牛了,先到这里,下一步加入30°相位超前调整和PWM调速。

楼主:
视频等压缩后上次!

网友:
呵呵,厉害啊;不过这种结构及材料的电机,效率及功率都小

网友:
直接从废光驱上拆不简单得多

网友:
标记一个吧!

网友:
楼主难道是用有刷电机改的?

网友:
楼主自己绕的线圈啊,看来绕得蛮好的哦

网友:
你不会是让外壳转吧

楼主:
拆个有刷电机,里面有三个线圈和三个焊点直接引出,然后用热熔胶把原来的转子固定在面包板上,最后套上外壳,就组成了无刷外转子电机了,空载时转速很是了的,可以上10000PRM,不错负载能力很差,主要用来调试程序。

网友:
看着就是让外壳转,不过很牛。

网友:
十分感兴趣楼主的电路.可否完整上传一个包呢

网友:
呵呵,思路不错,改天试试看,不过一般有刷电机用的铁氧体磁体,估计效果不会有多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试而已,可以转就行了

另外PS:果然有图才是王道啊,马上就变热门了

网友:
硬盘电机,IBM的老硬盘无刷电机可以拆下来,二手市场10块钱不到,工艺非常好,噪音很低

网友(2010-12-09):
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d-28374-4-1.html

在给你来个,看看谁的简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2029&highlight=%BC%F2%B5%A5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1Njg5NDY4/v.swf

网友:
楼主强悍,建议弄个更大的BJT,效果一定更好

网友:
有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