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接触无线电

楼主(2010-02-10):
我总对身边的技术人员说,麻烦都是自找的!我刚才写了个帖子,有些可能过激的话.为了防止找骂(那样很没有面子),又爬起来写这个帖子.目的是让初学者从头认识RF.

就算是一个课程把,第一课,先做一个发射机.我先画图,一会贴上来.

网友:
深夜顶贴,期待中。

希望能多讲些电路分析,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深夜顶贴。

自带板凳听课。

楼主:
上面两个图,一个是振荡器,一个是缓冲放大器.振荡器是标准的电容三点式,A点处是谐振元件.图中先画的是晶体,边上有几个其它的谐振元件,比如并联的和串联的LC谐振回路.振荡器的频率基本就是谐振元件的谐振频率。比如当这个振荡器的管子用3355时,基本上工作电压有2-8V的范围。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振完,捅进去的。你的产品要是有严酷的环境实验就知道好除了。谐振元件的Q值决定了这个振荡电路的频率稳定度。比如,一般AT切基频石英晶体的等效空载Q值大概在50000-1000000之间,那这个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就大约在50-1 PPM之间。但是Q值越高的谐振元件,其可调谐的频率范围就越小。所以如果用晶体作振荡器,则一个晶体只能做1个频点。比如你想要很多的频点,就必须进行频率合成,廉价的方案用PLL。在PLL中需要一个压控振荡器,就可以把有变容二极管的谐振元件插入A点就可以了,简单吧。

上图右是缓冲放大级,三极管的基极偏置采用比较稳定的分压结构,调整基极的电阻参数,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必将发生变化,可以使这只管子工作在A类,或AB类,或B类,或C类,当然如果三极管的集电极上的电感如果可以谐振到N倍频点上,调整基极电阻使其工作在非线性就可以当倍频器,倍频次数=N。

以上应该够通俗的吧

下面是一个窄带的144MHz的FM发射机的电路。不能再简单了,成本大概4-5元,但距离一定比比如2.4G的所谓IC远。下面介绍一下。

使用了一个24MHz的AT基频晶体,做实验时到市场买一个0.3元的就可以。变容二极管D可以采用1SS363等大约0.1元。MOD是数据的输入可以以直接接MCU的i/o,变容二极管分压电阻300k左右就可以。电感LM是可调的,大约3-4uH,调整它可以微调中心频率。由于插入了电感LM使得谐振回路的Q值变低,这样就可以方便获得较大的频偏。

值得注意的是L101,L102,L103和分别与其并联的电容要谐振在晶体的6倍频上,是的直接就振出144MHz!由于CL1,CL2这两个耦合电容决定了调谐元件所组成的滤波器的带宽,为了较好的抑制谐波,电容取值一般在2p左右,当然加大电容,输出功率就会变大,而且比拉基极的偏置更有效,但是为了保证振荡电路的稳定性还是稍小一点好用。后面的放大器其电感上并接了一个电阻,一般取值在几百欧,只是要拉低电感的Q值,以避免自激。电阻越小,电感的Q值越低。越不容易自激,但Q值越低,其效率就越低,也就是增益就下来了。最后是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同时起到隔离、阻抗变换、滤波的功能。

电路中,电感Lz起到滤波的作用,因为随着频率的增加,电源的稳压效率会急剧变坏,必须插入L或派型滤波网络。另外三极管射级脚踩的阻容的去藕好坏也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明天开始叙述这个电路的计算和折中以及匹配。然后再作一个频率合成的发射机,然后再说接收机,然后再说数据的同步通讯,然后再说同步程序的编程。。。。。。总之麻烦都是自己找的。

网友:
排排坐,听听课。

网友:
感谢高手讲课,跟着听课。

网友:
听课。希望lz坚持下去

网友:
排队听课!

网友:
呀,坐到13楼上听课了!要小信号放大才行

网友:
不错,真牛!可惜还是不是很懂行!
无线太高深了!!!!!!!!!!

网友:
顶上去!
楼主一定要继续。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最好能再详细讲解下,很多人还是不太明白的,毕竟深入学习过高频电路的不多。。。

网友:
LZ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顶起来,慢慢听课

网友:
mark,严重关注

正愁没人教

网友:
哈哈,这次可以恶补了!~

网友: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网友:
听听课,谢谢高手

网友(2010-03-19):
RF没台频谱仪啃不动 空有一腔乐情 理论跟实际差太多了

网友:
第二个图中,功放前少了缓冲级,LZ要用哪个晶体管??

这个电路元件太多了,我一直梦想照着书上最简单的那个图搭个电路

不过一直是个梦想,在学校好这口的人太少了,玩不起来

网友:
顶!这部分知识一直是一团浆糊。

网友:
希望楼主有时间继续帮各位小弟讲课

网友:
传输中分立元件前辈重现江湖了,请多多指教,QQ:305367103

网友(2010-04-20):
学习了,准备动手做一个!    希望楼主坚持讲解后续课程

网友:
学习了,希望继续...

网友:
无线电。无~~~限~~~垫,无限垫钱,才能学些皮毛。———仅代表本人的观点。
原因:原理好学易懂,制作感觉艰难,调试难上加难!没有大堆的仪器,分立件的很难达到需要的效果(简单的调频话筒之类的除外)。

网友:
斑斑驳驳八佰伴( ^_^ )/~~拜拜

网友(2010-05-27):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感觉讨论高频电子线路的相对少些!

网友:
顶了再说,非常喜欢这些知识!

网友:
要玩这东西最好先申请呼号

网友(2010-08-04):
期等下一堂课哦!

网友:
高频学过的飘过,可惜学的不好

网友(2010-11-05):
希望继续讲课。OOK也讲下(上来 模拟放大 有点晕)

网友:
搬个小板凳

网友(2010-12-25):
对这玩意一直头大,只能搞些简单的。

网友:
搬个板凳认真听课

网友:
大哥 ,我顶你贴来了~~~

网友:
还不如教一下如何测量频率,如何测量Q值

网友(2011-01-30):
听课听课

网友(2011-03-12):
首先拜一拜,然后认真听课!

网友:
看到这样的帖子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
排队听课!!!!

网友:
建议LZ做个实物出来,再讲讲调试方法,带带我们~~谢谢

网友:
楼主咋还不来开课呀!!!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不过144MHz很难做,业余条件基本废了,标上元件值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出。功放也可以不用甲类的,丙类的就成,滤波好点就行,效率相对高点儿

网友(2011-04-25):
我也搬张板凳来看看。

网友:
89楼的涡扇画的不错

网友:
楼主威武啊!!以后有空常来听课!!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如何做一个带通从750M到2000M的接收天线。本人对高频了解极少,但这个天线设计目前对我来说非常紧急,可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1-11-12):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能推荐几本入门介绍无线电的书吗?最基本的振荡电路和放大电路就可以.谢谢

网友:
学习中 书下了不少 还是不懂

网友:
对阿,如果能推荐几本书就好了!

网友:
我想最基础还是如何让一个电路振起来,和如何防止一个电路起振!

网友:
默默的来学习了

网友:
请问LZ,窄带.宽带的区别和含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rf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C:
rf没台频谱仪啃不动 空有一腔乐情 理论跟实际差太多了

深有体会,可惜很多频谱仪在实验室躺着,很多人想用又用不起

网友(2011-12-15):
定,听课,基础真的很重要

网友:
顶一下!楼主赶紧出来继续讲课哦!

网友:
日常听课

网友:
回复 楼主:
------------------------------------------------------------------

原来高手在这里

网友(2012-04-05):
第二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图,一个是振荡器,一个是缓冲放大器.振荡器是标准的电容三点式,A点处是谐振元件.图中先画的是晶体, ...

高手啊,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