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热乎的,不花钱制作了一个简易1:1探头。再加装电池,实测舵机脉冲。

楼主(2010-02-10):
1、找一段约60CM长的有线电视用同轴电缆。

2、先把一头的同轴接头焊上。

3、找一支普通的笔,把同轴电缆外皮剥去合适长度。

4、试试长短

5、在笔尾部的屏蔽层上捆一根线出来,当地线。这条地线靠电缆与笔壳把它卡紧。
装好笔头,使同轴电缆铜芯露出合适长度,注意笔同外镀的是金属,里面的屏蔽层不要和笔头接触。不不然烧目标板就惨了。
于是大功告成。

再来看看效果。这是舵机的脉冲

测量一下,感觉Y轴好像有问题,我的电源是一节约4V的锂电供电,怎么可能出4.83V?

看看背面邪恶的电池:两节锂电串联,壳子上还固定了一个开关:

补张正面照,把按钮换成了普通的那种,但手柄长些。

网友:
请教一下:我曾经听过同轴电缆阻抗是75欧的,但是示波器探头是50欧的,这个不会造成什么音响吗?

楼主:
示波器探头是50欧的吗?

网友:
标注是50欧,我也不清楚什么意思,请指教。不过你这个地方只测脉冲,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不错.
看楼主的屏有点像被水泡过.

楼主:
不是,上面的膜还没有揭,因为结构部分感觉还需要作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