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直接和TJA1040芯片通信么

楼主(2010-02-10):
看1040的芯片手册上面的典型电路有与单片机直接相连的电路,但不知道那单片机是不是51单片机。不知道51可不可以直接和1040通信,哪位大哥请赐教!!

网友:
应该可以,你可以试看看!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不能用,除非你愿意用单片机自己实现CAN引擎。TJA1040只是CAN物理收发器,所以,如果用51单片机,要在51和1040之间加一CAN控制器芯片,如MCP2515、SJA1000等独立CAN控制器。当然更佳的方案是选用带CAN的单片机,如果你熟悉51核,可选用C8051F04X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没做过这方面的设计,能给些这方面的具体资料么,要年前画出电路图的,所以还望赐教,先谢了!
我的QQ515509429

网友:
请说说具体要求,详细点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说说具体要求,详细点儿
--------------------------------------------------------------------
就是连接的电路图,最好还有源码,在网上找的都不是和1040连接的电路图啊。

网友:
可以,如果只用物理层实现通信,可以不用can控制器,注意can收发器的特点,尤其是tja有最低波特率要求,以及对应的光耦和处理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可以,如果只用物理层实现通信,可以不用can控制器,注意can收发器的特点,尤其是tja有最低波特率要求,以及对应的光耦和处理能力。

我要做的是和PC机的多点通信,给点建议需要用控制器么??

网友:
可以不用。
1、TJA有最小40kbps的波特率要求。如果速度有限制可以用82C250.如果隔离,需要用6N137之类高速光耦。
2、CAN是一个完整的协议包括物理层、链路层等,而通常所说的UART、485等协议只是规定了物理层而已。并不是完整的通信协议。
3、多点通信用CAN收发器是有较大优势的。主要是通信距离长(差动,耐干扰)、通信速度快、故障节点自动脱离、多发送许可等特点。
4、注意CAN收发器的特点,每发送一个位的同时也会接收一个位。在编写上下位机程序时要注意,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来检测与仲裁总线冲突或者在发送时屏蔽接收。

网友:
同意,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2011-06-28):
TJA有最小40kbps的波特率要求是在哪里看看,tja1040的说明里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