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elphi 哪位高手解释下这段代码什么意思SPCOMM的

楼主(2010-02-10):
procedure T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data,vdata : double ;
begin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data := (rbuf[1] * 256) + rbuf[2] ;
    data := data *0.0625 ;
    displayt.caption := floattostr(data);
    vdata := (rbuf[3]*256)+rbuf[4];
    vdata := (vdata * 0.0025*4.3)+0.25 ;
    displayv.caption := floattostr(vdata);

end
----------------------------------------------------------------------------------------------
move是在两个地址间拷贝数据,Move(S,D,Len)就是从S地址处开始拷贝Len个字节,然后在D地址开始的Len字节空间里存储
----------------------------------------------------------------------------------

有些人遇到的困惑是为什么 move(s,b,len)不行呢?同样我也遇到这样的困惑.
看了一样move的函数源码才明白.
procedure       Move( const Source; var Dest; count : Integer );
{$IFDEF PUREPASCAL}
var
  S, D: PChar;
  I: Integer;
begin
  S := PChar(@Source);//取内存地址
  D := PChar(@Dest);//取内存地址
  if S = D then Exit;
  if Cardinal(D) > Cardinal(S) then
    for I := count-1 downto 0 do
      D[I] := S[I]
  else
    for I := 0 to count-1 do
      D[I] := S[I];
end;
本篇文章来源于:开发学院 http://edu.codepub.com   原文链接:http://edu.codepub.com/2010/0120/19934.php

楼主:
高手难道都回家过年了吗

网友:
与应用处理有关,没啥特别的

网友:
data := (rbuf[1] * 256) + rbuf[2] ;   将接收到的2个字节转换成INT
    data := data *0.0625 ;            将这个数乘以系数
    displayt.caption := floattostr(data); 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然后显示
    vdata := (rbuf[3]*256)+rbuf[4];
    vdata := (vdata * 0.0025*4.3)+0.25 ;
    displayv.caption := floattostr(v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第一句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什么意思呢

delphi里面有mov这条指令吗??

网友:
move(A,B,长度);
就是把B中的内容移动到A中,但是我不确定在XP上能运行.似乎只能在98以及以下的操作系统上可以用MOVE.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XP不能运行.

网友:
将buffer指针数据移入到rbuf指针中.bufferlength为buffer指针中的数据长度

网友:
XP下可以用MOVE, 如果不能用,可以改用COPYMEMORY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5楼好像说反了

应该是  将buffer指针数据移入到rbuf指针中    6楼正确

网友:
直接内存指针赋值,速度超快,

楼主:
http://blog.csdn.net/yunqian09/archive/2010/02/13/5308289.aspx

串口调试成功 yeah SPCOMM

网友: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是指针存取数据

网友:
用惯了C,再回头用DELPHI,那简直感觉手脚被捆住了做事,太不爽了,特别是内存指针操作。

网友(2010-04-28):
回13#:c和pascal没什么区别的,特别是内存指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