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万用表量程的电容测量问题

楼主(2010-02-10):
我的万用表测电容最高只能到200u,高于这个值的有什么办法测么

网友:
串个已知容量的电容进去测,然后算出来.

怕麻烦就换块表

网友:
这么大可以用充电法测试。用个电源传个大电阻给电容充电,测试上升到电源电压68%的时间,就是RC时间常数,用秒/欧姆就是电容容量。注意一般数字万用表可以等效于10M电阻,所以电阻小于1M的时候,万用表影响可以忽略。不要用指针万用表,那东西内阻太低不能用。

楼主:
好办法,谢了,我怎么没想到啊
电容串联:C1*C2/(C1+C2)
电容并联:C1+C2

楼主:
估计准确度会随着串接电容的增大而降低,
如果我想测200u-2000u的电容,串个多大的最为合适呢
以下方式如何:
目标电容 串接电容
200-500   300
500-1000  700
1000-2000 1500

网友:
R11扩大为10倍的话,电容档所有量程读数应再乘10,例如开到200uF档,测出120.0,最后结果就是120.0*10=1200uF。

楼主:
dianzjsh,意思是换万用表某个电阻?我用的是胜利V890C+

网友:
得动万用表的电路了,有点复杂!

网友(2010-04-27):
换成100k啊,但是万用表的电路图也没有

网友:
基本上可以考慮台灣承永IC做的表, 有電容量測功能的都至少是 2000uF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