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DSO201袖珍示波器 出现许多问题 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0-02-10):
如题 希望大家能救救我

首先 是各测量项目的问题

这是网友kiseki所发的图(私自拿来用 希望不要介意)

楼主:
不好意思..没打完就不小心按了发送..

楼主:
这个是我的DSO201
当1V/Div的时候 前5项都是0 后面测量数值也不准
当调到0.2V/Div和 0.1/Div时 前五项都正常 但后面的仍然不准
另外 用它测5V直流电的时候 测出是1.057V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后来我按照说明书进行电压校正(固件是Paul 1.4)
没插TF卡时进行保存 提示错误
插卡后进行保存 显示成功了 可是重启之后 还是默认设置

而且 进行文件保存的时候 提示错误
通过USB能连接电脑 出现了盘符 可是打开不了 也格式化不了 请问是不是不能识别我的TF(kingston 512M)

网友:
我用Paul 1.4版也出现TF卡不好用的问题,用bure版的就没事,原因不明。

网友:
详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444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weiliang&bbs_id=9999
后部分

网友:
回harihin :
----------------------
当1V/Div的时候 前5项都是0 后面测量数值也不准
当调到0.2V/Div和 0.1/Div时 前五项都正常,

----从图4.jpg上看波形没有到触发线(中间黄线),没有稳定,所以1..5项测量数据=0

但后面的仍然不准
另外 用它测5V直流电的时候 测出是1.057V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好像测试结果都对啊
你要注意,示波器的输入是直流输入,如果是交流信号要串一个电容。

TF卡的问题请参考坛内其他帖子,应该有提到。

网友:
回:liweiliang
----------------------
bure在后面的版本上做了些修改,但还是有挑卡的现象,我建议在后面的版本上,采用读卡器来读卡,不要pc直接连示波器读卡。

楼主:
用bure版还是一样情况 看来我这卡是不行了

测量方面 我把触发线调下去 前五项的确出现了 不过后面的数值还是有问题

网友:
回【7楼】 harihin
-------------------
你是否把示波器的探头打到了x10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