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roasn 冰封的心建议增加触发延迟记录功能

楼主(2010-02-10):
这两天测试市面的一个产品,其数据传输通过SPI实现,观察SPI波形,高电平有1.1uS,周期4.3uS 。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从串口向CPU发一条指令后,CPU在随后会连续启动五次的SPI读写。每次读写的间隔在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不等,这5次读写总的时间跨度约250mS左右。

这时需要用500nS的采样率才可以看到这五次数据通信的全景,显然500nS的采样率是无法把上述波形(高电平有1.1uS,周期4.3uS )很好的反应出来,更不用说解码了。

说白了就是“采样深度不够”。

如果对变化率比较低的波形低的波形,可以通过数据压缩方式来提高采样深度。

对这种高低电平变化较快的波形我有个设想:如果可以安排一个数值可设置的32位计数器用于延迟,就可以弥补采样深度不足的问题。

即触发后这个32位计数器从设置值递减,递减到零时才开始采样、记录、存储波形。

按32位计数器计算,如果实现,即使使用10nS的采样率,要想记录触发点后三、四十秒才开始的数据都不成问题。

个人觉得这种方法比较实用,比做数据压缩实现起来也容易,所以向roasn 冰封的心建议增加此功能。

网友(2010-12-17):
这个想法非常好  这样就只采集变化量了 采集深度取决于信号变化的次数 以及计数器OVERLOW次数了 。

网友(2011-08-17):
回复 楼主:

你好 基于你这个想法的变化量采集逻辑分析仪我刚刚做出来。采样速率200M 16路 能采集512K 个变化量。也就是说采集时间已经完全由变化量多少决定而是总的采集时间。

正如你说的 有变化再采集 并保存时间。
为了适应更长时间的采集,我设置了时间可变,当时间超过15位200M时钟时,就自动将时间变量延长到23+15=47位。

我在你想法基础上反复考虑,反复思索, 从用了很长时间最终做出了这个设计。非常感谢。 后来接触了一些资料,得知你所说的就是就是状态量采集的应用环境以及基本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2011-10-26):
楼上的LWLA1016有这个功能吗,那个可以200M16路吗,8路是不是可以400M呢,如果可以,就很有用了。

网友:
李兄这个产品多少可以卖一个给我,调试的样板没有机壳也可以的,yy_chaol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