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可以双极性驱动,无刷电机可以么?

楼主(2010-02-10):
双极性驱动在一个PWM周期中正反双向通电,占空比50%的时候相当于保持状态,非常有利于提高电机的动态响应
无刷电机可以这样控制么?

网友(2014-10-09):
挖一下.

请问:无刷电机为什么不能双极性控制?

网友(2017-06-24):
再挖一下,到底无刷能不能做双极性控制?

网友:
Pic 有篇文章提到,但不是很理解,谁解释下跟有刷的双极性驱动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