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乘法器的使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2-11):
使用的fpga是cyloneIII的ep3c10,看handbook是有23个18*18的乘法器,在quartus中用向导的方式生成了一段verilog代码,这样的话在综合的时候使用的是硬件乘法器吧?
   另外,对于乘法器,我认识不足,只有在数电时的时候接触过,对一些位数短的乘法,可以通过组合逻辑来实现,对于位数比较长的来说,组合逻辑貌似需要的le很多,看了一些verilog的教材,一般都是移位相加、查找表等等方法,牺牲时间来减少le开销。现在的问题是,我使用硬件乘法器的话,它是单周期计算完成的吗?这个硬件乘法器是不是不会占用可用的le了?
   另外,我用乘法器做的是pid算法控制电机的速度,以前是niosII软核做,控制频率提不上去,因此决定硬件做。关于这种方案的可行性,也希望大牛们提一些意见。
   谢谢,预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读一下手册吧。使用FPGA内部的硬件乘法器有时候是需要原语显式的调用的。一定频率之下是可以单周期完成操作的,具体能到多少频率,需要查手册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具体该读哪本手册呢?在哪里有明确提及的?方便指明一下吗?

网友:
datasheet,看看multiple的structure,有些有输入输出register,是pipeline结构,但是应该是一周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