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个菜鸟问题(红外)

楼主(2010-02-11):
我在做循迹小车,做测速器的时候,我用5V电源串一个3K的电阻和5mm的红外发射器。无论怎么靠近,为什么红外接收器没有反应的?我用家里的遥控器发现接收器波动200mv左右。(这个信号下降沿能不能被单片机中断识别呢?)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10-04-11):
你用的红外接收器是几个脚的,如果是三个脚的,你要在发射端加38k的信号,它才能接收到。如果接收也是二极管,黑色的,你应该查查红外发射管的工作电流,在选择电阻,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再看看发射二极管的管脚弄错没有。

网友(2010-05-25):
接收是二极管,黑色的,如果在发送端有38KHZ载波,接收红外管能收到吗?我用示波器测,接收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