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峰值保持电路/芯片

楼主(2010-02-11):
想用stm32f103 ARM来对一个频率在100K到5M变化的信号进行采样,采样率肯定不够,所以想在AD前加一个峰值保持电路,最好是专用芯片的,比较稳定,哪位大侠支持一下,小弟先谢谢您了!!!

网友(2011-08-11):
回复 楼主:

LZ你这个做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也是想用stm32f103 来采样正弦波的峰值
频率是1K到10M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求助啊

网友(2016-12-16):
试试用TI的OPA615芯片试试,DATASHEET中应该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