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 xiaolei0428 用EXCLE做的零件库存管理,很实用

楼主(2010-02-11):
对于一个电子爱好者,拥有数量品种众多的电子元件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某个元件自己是不是有,如果有的话又放在哪里了呢?

网友:
顶一个,库管是很麻烦的工工作。

网友:
抽点时间我也做一个。 刚刚看过老大发的那个啦。 比较简单用,都是Excel的基础知识完成。 但是比较实用。

网友:
这样用,还不如用个仓库管理软件来得更方便...

网友:
用仓库管理软件就好了,比如:里诺仓库管理软件,和谐版的。

网友:
仓库管理软件有谁用过吗?
最初的想法就是简单、易用,所以选择了用Excel。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网友发过自己编的元件管理软件

网友:
今年过节有事做了,把那几箱子的零件整理一下。

网友:
这几天一直在忙于AT89S51的Can总线接口问题,也忘了整理元件了,现在看来整理真是破在眉睫的事。

网友:
这东西怎么用的呀?

网友:
有点太简单了. 比想象中的.

网友:
确实很有必要,要不然根本不清楚自己有那些零件

网友:
放在盒子里不就行了呀

网友:
这已经有一般公司的建BOM雏形了!

网友:
发现这个
http://www.onlyit.cn/soft_onlyit?iuid=12666
据说是免费的,正在研究中

网友:
元件正在整理中,整理完写个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如果觉得简单的话,那么这样:
第一步:用Excel实现目前这个功能。
第二步:用Vc++或Delphi编个软件,类似于ERp管理式的如:用友的软件或IBM的SAP系统。
第三步:将此系统移植到单片机上,用单片机来实现查询功能。
第四步:基于第三步的系统增加控制功能,选择某个芯片后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五步:基于第四步的系统,增加语音识别功能,当说:我要1k的电阻的时候,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六步:基于第五步的系统,增加物体识别功能,当拿一个1K的电阻在摄像头前晃晃的时候,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七步:基于第六步的系统,增加移动功能,当说需要1K电阻的时候,放置有1K电阻的零件盒会自动移动到你手边。
第八步:基于第七步的系统,增加类似于智能机器人的系统,当需要1K电阻的时候,给机器人说一声,他会把放置有1K电阻的零件盒放到你的手边。
第九步:基于第八步的系统,做好一个系统的物料清单后,机器人会把所需物料整理好放在你的手边,即使这个零件盒被放在了另一个房间里的某个地方。

网友:
下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2010-08-03):
挺有才的。

网友:
呵呵,我的IC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不过库不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觉得简单的话,那么这样:
第一步:用excel实现目前这个功能。
第二步:用vc++或delphi编个软件,类似于erp管理式的如:用友的软件或ibm的sap系统。
第三步:将此系统移植到单片机上,用单片机来实现查询功能。
第四步:基于第三步的系统增加控制功能,选择某个芯片后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五步:基于第四步的系统,增加语音识别功能,当说:我要1k的电阻的时候,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六步:基于第五步的系统,增加物体识别功能,当拿一个1k的电阻在摄像头前晃晃的时候,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七步:基于第六步的系统,增加移动功能,当说需要1k电阻的时候,放置有1k电阻的零件盒会自动移动到你手边。
第八步:基于第七步的系统,增加类似于智能机器人的系统,当需要1k电阻的时候,给机器人说一声,他会把放置有1k电阻的零件盒放到你的手边。
第九步:基于第八步的系统,做好一个系统的物......

GOOD  哈哈   Excel 是不太好但是数据操作简单 可是就是由于简单~~~数据没有完整性保障

我学会C ++ 后作一个   因当带一个图 直接提示  在哪个架上哪个位置

网友:
翻翻老帖。

网友:
最近流行翻老帖了

网友:
这类工作我比较喜欢ACCESS软件,现在我们公司的设备管理软件就是我做的,比EXLS更人性话,界面看着也舒服

网友:
excel很强的,10多年前,见过一韩国人用excel做了一个进销存管理的软件(其中部分VBA),记得是,96,还是97年好像,当时我都傻掉了,没想到excel还可以这样用,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国外因为版权问题,盗版软件不像国内这么多,所以有些office,用的非常专业了,后来我也用access开发过应用程序,单机的,速度非常快,尤其单机版的数据库管理方面的东西,基本上都能解决,记得当时给一用户搞升极,数据量已经相当大了,相对专业开发工具,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A:
如果觉得简单的话,那么这样:
第一步:用excel实现目前这个功能。
第二步:用vc++或delphi编个软件,类似于erp管理式的如:用友的软件或ibm的sap系统。
第三步:将此系统移植到单片机上,用单片机来实现查询功能。
第四步:基于第三步的系统增加控制功能,选择某个芯片后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五步:基于第四步的系统,增加语音识别功能,当说:我要1k的电阻的时候,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六步:基于第五步的系统,增加物体识别功能,当拿一个1k的电阻在摄像头前晃晃的时候,零件盒会自动弹出。
第七步:基于第六步的系统,增加移动功能,当说需要1k电阻的时候,放置有1k电阻的零件盒会自动移动到你手边。
第八步:基于第七步的系统,增加类似于智能机器人的系统,当需要1k电阻的时候,给机器人说一声,他会把放置有1k电阻的零件盒放到你的手边。
第九步:基于第八步的系统,做好一个系统的物......

太强悍啦,O(∩_∩)O~佩服

网友(2011-08-11):
回复 网友B:
发现这个
http://www.onlyit.cn/soft_onlyit?iuid=12666
据说是免费的,正在研究中
过去看看

网友(2012-01-16):
材料管理

网友:
好,很强大,我的零件老是一大堆,用的时候到处找

网友:
很好很实用啊

网友(2014-02-24):
强烈期待更多的好软件。。。

网友:
手机mark.下来用一下。

网友:
找个免费的进销存软件

网友:
可能对于个人用处不大。当然,这得看个人习惯了。
相信大多数的电工和我一样的,一开始是整整齐齐的,后来使用了就忘记了还原了,基本都是随手放的。慢慢地,以后找东西都是把所有的家当,直接倒在地上,然后刨。用完过后,就像装垃圾一样装到盒子了。

网友:
个人用处大不大得看个人习惯。
能整理一下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