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EMU mini2440模拟器中调试RT-Thread说明手册

楼主(2010-02-11):
RT-Thread在mini2440上的最新成果:
---------------------------------

网友:
这个是不是MDK和GCC生成的axf文件都可以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MDK和GCC生成的axf文件都可以调试?

是的,arm-elf-insight能够兼容armcc和gcc编译器。还没试过IAR ARM的,不过好像IAR能够直接配合gdb调试,即能够直接和QEMU进行调试。

网友(2010-10-18):
请问谁有  《在QEMU mini2440模拟器中运行RT-Thread》 这个啊

网友:
在RT-Thread的SVN代码库的tools目录下有这个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aolin高手,请指点一下,如何把编译好能在RAM中运行的程序放mini2440的NAND FLASH中,然后启动运行,我试了很多天
也搞不定。请务必指点一下,很是苦恼。

邮箱weeqe1999@163.com

网友:
mini2440上,要运行放在NAND FLASH中的程序,必须由bootloader来引导,通过bootloader将NAND FLASH中的程序加载到SDRAM中,然后在SDRAM中执行。也就是说,在NAND FLASH的前面4K空间烧写bootloader,在其后的空间烧写需要运行的程序,通过前面4K空间中的bootloader来将NAND FLASH上需要运行的程序加载到SDRAM中,这样才能运行。具体可以参考http://www.arm9home.net/read.php?tid-2580.html。

网友:
shaolin高手,不好意思,用他那个弄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唉!

邮箱weeqe1999@163.com

网友:
我目前还抽不出时间来搞这块,你可以说下你在做这个的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然后大家才能有针对性的给出具体建议。

网友:
你推荐的那个贴,挺好的。
我在那边也发了个问题,没人回答。我用mini2440 NORFLASH自带的BOOTLOADER将贴中改造的vivi下载
到NANDFLASH中,可以从NANDFLASH启动运行vivi。运行时显示的是把从0x00050000放的UCOS拷到RAM中然后运行
,但我的UCOS如何才能装到0x00050000的位置呢?
谢谢你在百忙中回贴,非常感谢!我觉得RTT挺好的,想把它用到我们的一个工程上试试,就剩这个如何从NANDFLASH启动
的问题了。

网友:
0x00050000这个地址是在编译链接时候确定的,如果是MDK编译环境,可以配置sct脚本链接文件,如果是GCC编译环境,则可以配置LD脚本文件,这两个文件在rtt中的bsp/mini2440目录下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推荐的那个贴,挺好的。
我在那边也发了个问题,没人回答。我用mini2440 norflash自带的bootloader将贴中改造的vivi下载
到nandflash中,可以从nandflash启动运行vivi。运行时显示的是把从0x00050000放的ucos拷到ram中然后运行
,但我的ucos如何才能装到0x00050000的位置呢?
我发现搞错了你的意思了,我也在尝试下。

网友:
难得有你这样热情的,先谢!

邮箱:weeqe1999@163.com

网友:
昨天试了下,没有找到通过mini2440自带的vivi将程序下载到nandflash指定地址的方法。是否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指点下。不然就只有尝试修改vivi的源码了。

网友:
在外地出差,不能去试,能不能这样呢?编译时将程序开始地点设为0x00050000地址,用mini2440自带
的bootloader的a选项是否能将程序起始位置放到设定的地址?如果能,再将VIVI下载到起始位置那就
可以了.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外地出差,不能去试,能不能这样呢?编译时将程序开始地点设为0x00050000地址,用mini2440自带
的bootloader的a选项是否能将程序起始位置放到设定的地址?如果能,再将vivi下载到起始位置那就
可以了.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这样不行的,a选项只是把程序搬到Nandflash的0地址,而并不会将程序搬到0x00050000地址,看来只有装个uboot了。

网友:
在nand上烧写了uboot,通过uboot将rt-thread的bin文件烧写到nand中.然后就可以从uboot启动了,启动后从nand上将rt-thread读取到sdram中就可以运行了。后面会写个相关说明。

网友:
哦,非常感谢!麻烦你很久。
说明你有时间请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weeqe1999@163.com

网友:
咨询17楼 shaolin
,您的烧写编译经验可以分享吗?太想在Mini2440下跑跑RTTHREAD了,刚玩起来仿真不够过瘾,呵呵。有个指导拜读一下,谢谢

网友:
在mini2440下跑rt-thread,可以看《基于Mini2440平台的RT-Thread RTOS开发手册》。记得ourdev上也发过的,搜一下吧。

网友:
呵呵,19楼也是想分享你那个烧写的经验。
shaolin高手,你用的那个uboot是什么样的?我昨天用了mini2440带的那个uboot好像也不行啊,跟那个supervivi差不多的,
只是少了几个选项。

网友:
现在用的是这个,也可以考虑自己编一个

先将RTT的bin文件用uboot下载到0x30000000地址。然后依次执行下列命令就OK了

nand write 0x30000000 0x100000 0x120000
set bootcmd nand read 0x30000000 0x100000 0x120000/;go 0x30000000
saveenv

网友:
shaolin,怎么我下了这个你说的那个uboot后板子没反应。我用的是64M的mini2440板

网友:
shaolin,我直接用mini2440带的supervivi,进入其shell,我试了一下,用load命令能将程序下到ram中
,我试着用命令将其写入nandflash中未成功,它里面那个flash是指的nor flash还是nandflash?
能否请你试一下在其下能否有方法完成上述写入。

网友:
你需要在nandflash上烧写uboot,然后将拨码开关拨到从nandflash启动,重新上电后就可以重uboot启动了,我发的这个uboot不行,有可能是板子有差异,我的mini2440板是64M,3.5寸LCD,能够使用这个uboot。如果不行你就重新编译一个uboot吧,友善之臂论坛上有很多贴讲这个的,你只要顺利的将uboot烧写到nandflash上,并且能够在拨码开关拨到nandflash启动后能够正常从uboot启动,那后面的加载工作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
不好意思,shaolin,关于这个话题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使用的那个uboot用什么方法烧写进nandflash去的?我照你的方法试一下看

网友:
用mini2440系统自带的supervivi的A命令来烧写uboot.

网友:
换了很多块mini2440试了,还是没反应,呵呵,谢谢shaolin,我自己再摸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很多块mini2440试了,还是没反应,呵呵,谢谢shaolin,我自己再摸索吧

ls有这么多的mini2440啊,你最好到友善那边找个对应nand flash的uboot来用,mini2440好像有几个版本,nand flash,lcd等部件稍微有些不同。

网友:
谢谢!用了tekamanninjia2009.11版的uboot,可以用了,也能按shaolin说的启动方法将RT启动了,

网友:
启动是能启动了,不能支持我的800×480的液晶,不好意思,哪位能给我个tekamanninjia2009.11版的uboot原文件或者别的能在mini2440下能支持800×240液晶的uboot原文件,我找了一下,不会用git,汗颜!

我的邮箱weeqe1999@163.com

网友(2011-12-21):
标记一下。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