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vision4,单步调试,为何不响应中断

楼主(2010-02-11):
我学cortex-m3时,用uvision4调试时遇到,单步无法响应中断的问题,如下:

编译器是 keil uvision4 选择芯片是LPC1768,ULINK2,已与硬件连接,我用F11(step)单步运行的方式,当程序运行到

while(A>B) 时这一句时,程序就总是停在此处,外面的中断函数,完成A++,即使A>B的条件,但由于程序不响就中断了

所以无法执行A++,就一下停在while(A>B)处,必须用ctrl+f11才可以跳出,而且运行到while(A>B)之前一句就必须ctrl+f11才可以.

上面选择的是 use"ulink cortex debuger" 即连硬仿真器进行调式,当选 use"simulator"时即软件模拟仿真,再用F11单

步,当运行到while(A>B)时,再一次F11,却是可以到A++处的,即跳到外面的中断函数

给我的感觉是,连接硬件仿真时,单步无法响应外面的中断,我刚开始用 uvision这个编译器,请老鸟解答~~~~

下面是真实代码: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 SysTick Interrupt Handler (1ms)    */
  SysTickCnt++;                              <<<无法跳到这里>>>
}

void Delay (unsigned long tick) {       /* Delay Function                     */
  unsigned long systickcnt;

  systickcnt = SysTickCnt;
  while ((SysTickCnt - systickcnt) < tick);  <<<F11或F10就会停在此处>>>
}

网友:
ULINK2死机,很常见的事情,下载到FLASH里全速运行吧~!

网友:
单步无法响应外面的中断?全速能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速F5可以进去

网友(2013-07-02):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