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里有些仪器不太会使用,请教大牛

楼主(2010-02-11):
我问个问题啊,multisim那个幅频测试怎么不能用啊?还有仪器里面的那个喇叭怎么不发声音呢?

网友:
更担心的是,你是冒牌女人

网友:
虚拟世界,哪能当真?管他是男是女。

网友:
原理图画好可仿真后,点击菜单仿真=>分析=>交流分析
弹出交流小信号对话框,进行相应设置,然后点“仿真”按钮,幅频特性就出来了。多看看HELP文档。
下面是一个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玩LM1875的时候还没见过电脑呢,都是冒烟冒火过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啊,也包括第一位哈哈,谢谢你帮我顶贴

楼主:
怎么结果不一样呢,奇怪了

网友:
交流分析和波特仪的显示是一致的.
波特仪要设置适当的坐标显示范围,LZ设得太大了,成了一条横线,故看不到了.
相比较,还是交流分析方便,起码在这个仿真例子里.

网友:
【4楼】 kunnsd 魏坤

没用过这个软件,玩LM1875的时候还没见过电脑呢,都是冒烟冒火过来的
============================================================
作为搞技术的要能善用出现的各种工具,我当时在大学里,Z80还刚出不久,计算机课程是PDP-11,就是靠不断地学习才能跟得上.

MULTISIM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替代我们演算方程式.

只是抄就谈不上,要优化,要修改,在八十年代以前,只能手工编列方程组,解方程;而且只能算几个特征点.

后来借助电脑数值计算,方程组还是要手工编列方程组.

现有的仿真软件把人工解放出来.但还是有其局限性,就如手工编列方程组不可能全部有解一样.

但不会因如方程组不可能全部有解而不用方程组分析电路一样,知其局限性,善用仿真软件工具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太相信软件,特别是模电。有的时候电路异常不一定是电路弄错,有很多因数的(走线、元件布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