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87LN AD588BQ的精度测试及在万用表业余校准中的应用

楼主(2010-02-12):
过去的半年中,因为基准套件的制作,自己经手了一批AD587LN和AD588BQ,并且对每一个器件进行了测试和记录,获的的数据进行汇总如下:

AD587LN,年代1995-2001,AD587LN有0.05%的初始精度。这些芯片都有10-15年的老化时间,测试记录的46片,有如下特性:

1、有2片超标,超标率为4.3%。
2、AD587LN的平均电压为9.99832V。
3、大部分芯片小于10V,AD587老化趋势是负漂。
4、AD587LN不经微调校准,即可以满足三位半0.1%的精度要求。

AD588BQ,年代1993-2001,AD588BQ有0.01%的初始精度,这些芯片距今已有15年左右的老化时间,测试记录的37片,有如下特性:

1、有3片超标,1片接近超标,超标率8.1%。有人要问,为什么高档的AD588BQ超标率要高于低端的AD587LN呢?那是因为AD588BQ的精度要求更高!更难保证精度需要。
2、AD588BQ的平均电压为9.99992V,去除超标芯片AD588BQ的平均电压为10.00004V.这个指标明显优于AD587LN。
3、AD588BQ的电压分布非常均匀,很难看出有一致方向的老化趋势。
4、大部分AD588BQ不经微调校准就可以满足四位半万用表0.01%精度的校准需求。

可以很有信心的说,AD587LN适合三位半的校准,AD588BQ适合四位半的校准,大部分芯片不需微调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微调到10V,至少在10年内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目前市场上有大量的拆机AD587LN和AD588BQ供应,大家在购买时注意方法,不要到处问价,拆机AD587LN的零售价格是12元,AD588BQ 的零售价格是25元,否则会造成需求增大的假象,导致奸商乘机涨价,LTZ1000ACH从35涨到80元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
学习,买了一个7135练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基准手上还有吗?

网友:
楼主,LTZ1000的基准还有吗?

网友:
我来多事一下,楼上两位上淘宝搜索"3055实验室"就知道有没有了!

楼主:
该贴为数据参考贴,大家只看不用发言。否则难免有炒作嫌疑。

网友(2010-05-28):
对带双电源的新版AD588 5V 10V基准比较期待,这个实用价值高,毕竟大家手里常用的表还是3位半和4位半这个级别的多。

网友:
给某网友做了一个 AD588,本来说用 Dale 电阻调整的,但卖家忘记给我发货了,加上从 jj 处弄到的一大堆 10K 也不贵,就干脆用了几个塑料块调整。实际上在洞洞板上我就一直用这几个塑料块调整的。

通过塑料块将 AD588 调整为电位器在中点(刻度 5.00)的时候尽可能接近 10V,这样日后老化或温度变化了,可以纠正的范围就相对较大。

串联与并联在电位器上的电阻将电位器每大格调整幅度在 1.5ppm 左右,因此很容易就能调整到 10V(刻度 5.92)。

从之前的半年多时间看来,这种线绕多圈电位器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调整出来的 10V 在冷天(7-10 度)和热天(30 度)偏差小于 20ppm,在测定中记录电位器的刻度,人工抵消温度变化的影响,将其用于 5 位半的参考,或许不是不可以。

网友:
我用AD588BQ搭出的电路,用手摸芯片有微温,看来它功耗还不小,用10v校了4位半表显示10.000,可是同量程测5v输出时显示5.001,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若能排除被测源的准确度问题,就是表的非线性了

网友(2010-09-23):
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