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烁程序,在jtag下载正常,用asp下载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各位有空的帮帮忙

楼主(2010-02-12):
jtag和asp功能都正常的,我下载例子的那些都正常的,usb-blaster也正常的。

这个例子是我自己创建的,在jtag下载正常,用asp下载不正常。(表现为led不闪烁)

网友:
用Quartus II 9.1 的吧??9.1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我建的是Quartus II 9.1的,教程的例子不是9.1的。

也就是说Quartus II 9.1生成的pof是错误的?有无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稍微设置一下这个可以转出有效的pof文件用于ASP~~~也可转出jic文件直接通过JTAG口下载到配置芯片~~~

网友:
打补丁9.1 SP1。9.1对EPCS感冒。

网友:
sp包太大了~~~还是转一下的好~~~虽然麻烦点~~~但又不是经常要下到配置芯片的~~~

网友(2010-04-26):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7730&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我也用9.1,以前没发现问题,还是先改了吧!

网友:
去掉勾选,现在POF文件生成不了,勾选的话,就能生成,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的EP2C8好像不能使用EPCS1配置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