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stantard是否可以随意配置成3.3v、2.5v等,还可以类别为coms与ttl

楼主(2010-02-12):
3.3vIO接口的芯片比较多,配置成3.3v比较方便。但是外部芯片很多是5v的,而IO最高配置成3.3v,一般的电压转换方案用什么?  二极管+电阻  or  转换芯片?

网友:
常見的元件都是會有3.3V的料,如果只有3.3V輸出到5V也是可以的. 因為超過2.7V就會被認為是HIGH了.

5V到3.3V的元件就比較麻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到3.3也容易  就是如果是总线,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