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一下 如果用1个IRF1404配合2个irf9204做桥臂 制作80A以上的电调可以吗

楼主(2010-02-12):
如题

网友:
N+P模式应该可以的,但IRF9204PbF对封装很大,建议使用两个IRF1404S组成的N沟道模式,用ir2101做电荷泵驱动上管

网友:
选一个大电流的管子比并两个要好驱动一些
你两个管子并起来的栅极驱动要两倍的GATE CHARGE,如果驱动不够豪迈,会很杯具

你可以就用那个IRF1404做全N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