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tchart 创建的图像 一运行就没了么

楼主(2010-02-12):
属性里面的visable 是true  怎么一运行 图没了呢

网友:
没有源代码,鬼知道咋回事泥,建议你用Abakus专用工业控件,带历史回放,加载与保存曲线

怎么样,效果非常的不错吧,其实自己画这曲线效果还会更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我用的这个tchart没有源码?

网友:
在draw事件中画图,否则在窗口最小化或刷新时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