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疑问,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ATmega8来控制,用STM32不行吗,这个MCU比他要好多了,C8051

楼主(2010-02-13):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ATmega8来控制,用STM32不行吗,这个MCU比他要好多了,C8051F的也是也比他要好

网友:
【楼主位】 yaoshuangaa
积分:0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ATmega8来控制,用STM32不行吗,这个MCU比他要好多了,C8051F的也是也比他要好

--------------------------------------------------------

说说你的理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的自带的AD,频率 ,抗干扰性,中断等  都要比ATmega8要好,至于2楼说的价格  完全不用在意 ,性能要比ATmega8好10几倍,价格才20块不到  贵那么几块钱  对于这样一个系统来说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的自带的AD,频率 ,抗干扰性,中断等  都要比ATmega8要好,至于2楼说的价格  完全不用在意 ,性能要比ATmega8好10几倍,价格才20块不到  贵那么几块钱  对于这样一个系统来说有影响吗。

多出来的几块钱不是钱么?做一万台就可以有给支助小学的一班学生了

网友:
楼主是新新手。每个东西都有存在的理由,特别是大家公认的。
     MEGA8有其他IC 无可取代的优点:价格低,东西皮实(曾经在外接的有高压火花干扰系统中,STM32故障率很高),性价比极高。
      STM32东西娇嫩。       C8051F价格很高,东西却一般而抗干扰很差。

网友:
个人感觉c8051f330应该不算价格高了,单买6块(不开票)

抗干扰没有刻意的测试过。不过功能确实很全了。而且是单时钟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公认的是他的软件吧,ATMEGA8他的软件都是现成的,另外6楼的硬件上我个人认为  STM32和C8051F还是要比ATMEGA8要好,我曾用C8051F和STM32在10万伏高压变电站使用过,一切正常,一直到现在还没出现过问题,至于价格    说C8051F贵,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啊,C8051F300才3块多钱,c8051f330 5-6块左右

楼主:
站长 很好很直接,太喜欢下结论了,在四轴飞行这块 我的确是新手 ,因为目前见过所有的四轴飞行器都是用ATmega8来控制的,不觉得奇怪吗?如果都觉得没意义,那就算了

网友A:
【8楼】 yaoshuangaa
首先各人看问题都有自己的立场,各人用途不一样的话想的东西就更不一样了,只有这个定下来才好分析,也只有这样这个贴子的讨论才有基调,要不吵死了也不会有结果。现在假设你是做来自己飞着玩的。那么建议你分析问题不要从片面上来,应该从各个方面来权衡。

我们假设现在在STM32,M8,C8051F这三个MCU上面来分析:
你要实现一个什么东西?这三个MCU是否都可实现?这个是第一的,而显然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三个实现方案都列一下,软硬件如何配合,画出硬件原理图软件流程图。

可靠性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元件尽量的少,尽量使用片内资源,这三个MCU是不是都可以不需要外加IC?外围元件越少出故障率会越少。不知道楼主主要考虑什么性能更重要呢。以我的观点我的立场看STM32是没有其它两个合适的。

一个业余爱好者去DIY一个四轴的话,从实现的难易程序看,当然先找有“群众基础”的仿了。做出来能玩了再说一下步改进的话。

从我了解到的商品电调的发展看,老一批的都是用M8多,而最新的好多品牌则是用C8051F的多,也不知道这个是否准确,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创新,我只要跟着商品电调的发展趋势走是不会错的。

网友:
主要是大家沿袭的德国人的技术路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这个问题就此打住,我决定用C8051F   先自己做个试下,用WIFI来做无线控制  ,先找下机架,先用UCOS来跑跑看呵呵,机架淘宝上看了,卖机架的都没几个,我到觉得站里有几个可以 就是不知道机架卖不卖,知道的朋友帮忙推荐下啊

网友:
wifi小心玩,实时性不好,容易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跟操作系统有关吧?
跑UCOS 用个简单的TCP/IP协议栈也会有问题吗?

网友:
适用的 就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只跟操作系统有关吧?
跑UCOS 用个简单的TCP/IP协议栈也会有问题吗?

你得考虑丢包的问题,越底层实时性越好,到了TCP/IP那层,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WIFI用于回传航拍视频还可以,用于遥控可靠性差了点,除非你的四轴有很强悍的自动导航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这个问题就此打住,我决定用C8051F   先自己做个试下,用WIFI来做无线控制  ,先找下机架,先用UCOS来跑跑看呵呵,机架淘宝上看了,卖机架的都没几个,我到觉得站里有几个可以 就是不知道机架卖不卖,知道的朋友帮忙推荐下啊

哪弄的wifi?我见过的基本是pci、pcie和usb接口,一般的u没法接,最主要的是驱动不开源的,你上哪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RF一样会丢包的,主要在可控时间范围内就行了,
另外回答19楼的    WIFI还有SPI的  不知道你用过没

网友:
如果是我,打死都不用c8051.
那东西做工业产品,一上量就挂。

网友:
可以发言了么

网友:
先不说连不上的问题,WIFI的调制方式考虑的是吞吐量不是抗干扰,电脑用WIFI上网可能没啥感觉,但用来做实时控制是很难满足延迟要求的。如果四轴没有机载自主导航系统,WIFI卡一下很可能就挂树上了。当然了,如果你只打算在空旷无人的操场玩一下,那是没啥问题的,不过这种场合普通遥控器都能做得很好,何必追求WIFI?

我说了这么多WIFI的缺点,引用1楼那句:说说你的理由呢?

网友:
电调后来用F8051那是因为M8解密容易,工厂就转F8051新出的IC解密非常贵,在2008下半年深圳报价在20万以上,还不能保证一定成。

M8的解密费相信全球人都知道。这就是原因。刚开始都是用M8,台湾有公司用过PIC的,不过外围电路太多或许这是它没有流行起来的

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楼上的25楼

说到点上啦!

网友(2013-05-11):
了解了很多呀,貌似stm32实现起来会比较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的RF一样会丢包的,主要在可控时间范围内就行了,
另外回答19楼的    WIFI ...

wifi控制系统只是一个噱头,正如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是讲太阳能对光的机械控制系统,用的是FPGA,这也就算了,搭载一片adc0832采集光敏电阻,个人认为其精度比不过ATMEGA8,毕竟一个是8位一个10位ADC,就算数据处理再快,算法在NB,分辨率在那,说的再吓人也是白搭,这些都是赚人眼球罢了

网友:
老帖居然被翻出来了, 既然我看见了就插一句嘴,  我四轴用的是STM32, 原因很简单, 公司里的废板子,随手抓一块上面都有STM32,拆下来就能用。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A:
【8楼】 yaoshuangaa
首先各人看问题都有自己的立场,各人用途不一样的话想的东西就更不一样了,只有这个定 ...

说得好。顶一个

网友:
加油,争取做到只用WIFI就能随心所欲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站长 很好很直接,太喜欢下结论了,在四轴飞行这块 我的确是新手 ,因为目前见 ...

嘿嘿  站长你好 我发现这个帖子不错,我也是新手,从大家的讨论中我发现了很多东西,请不要终止这个讨论,谢谢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ATmega8来控制,用STM32不行吗,

tradition and code base. AVRs have been used for a long time so there are many existing applications for it.

There is also the issue of complexity: coding a powerful 32-bit chip can be challenging for a 8-bit mcu programmer.

Many of the stm32 discovery boards are $10-15 and comes with gyros / accelerometers (STM32F3 Discovery board for example, or the F4 discovery board). I have used one to control a motor with hand motion. all done in CoIDE.

Once you have a good way to approach the software side of those things, coding a 32-bit chip is just as easy.

网友:
你吃饭用哪只手拿筷子?为啥不用另一只手?理由一样。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提的很好,在大多数人的不赞同下,现在看来stm32才是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的自 ...

    ATMega8价格大约是6.5元一片,跟20多元有天壤之别。项目进行成本核算的时候,产品进行copydown的时候,有时候大费周折去尝试换一颗料,搞了老半天为的就是能省下几分钱的成本。十多元钱的成本价格差,你竟然说得这么轻松,有哪个公司敢请你喔。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问一下在座的老工程师们有哪一个没有因为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价格成本被公司老板要求尝试换料,紧接着你就要做一大堆的实验进行测试。阿莫说你肤浅真的一点不为过。像我现在做的国外的订单都是几万套甚至几十万套这样下的。照你的说法,公司省下的成本给我的话,做完一单我都能在东莞的唯个镇区买套房子了。

网友:
做一个自己玩玩的话,你想用多少钱的MCU都无所谓;
如果是批量做产品,在MCU资源够用或有余的几种MCU中,你愿意选价钱贵的?

网友:
用AVR做四轴和电调有方案和源码壳参考啊,现在在用stm8s做电调,要同步过零采样,只能自己研究了啊

网友(2014-10-30):
市场决定。

网友:
关键是STM32不熟悉,时间也是成本啊。

网友(2015-09-25):
大家讨论的都好高端,我现在还在调试通过i2c、ppm和串口控制电调呢

网友:
stm32的片上资源多,频率高,32位,通用ARM架构。。。3年前看到周围很多人在用STM32,果断从ATmega转向了Stm32,我也是被逼的。

网友: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STM32F030淘宝上的两三块钱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