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外接一个USB口扩展器能杜绝烧南桥的现象吗?

楼主(2010-02-13):
我的IBM,型号T42P,前不久两个USB口坏掉了,送维修说是南桥坏了,换个南桥要260大洋,我一狠心,买了块主板自己换了,430大洋

为了防止南桥再次损坏,我用了一个1转4的USB接口扩展器,这样外设接在扩展器上,是否可以杜绝笔记本南桥损坏的现象?

楼主:
看来我的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人愿意回答啊。

看过春晚,才知道中国人喜欢显摆~~无语

网友:
电脑的USB接口都有很好的保护措施,一般很难损坏,加USB HUB不一定能有效保护USB口!

楼主:
但问题就是在拔出USB接口时,本本就黑屏了,再开机就USB用不了了,蓝牙和PCI卡槽都没有用。

网友:
应该有用

网友:
操作USB口会伤桥?是不是USB设备有问题

楼主:
【5楼】 god-father 教父
操作USB口会伤桥?是不是USB设备有问题

USB设备是SONY数码相机,应该不会是它的问题,USB口D-、D+线是直接连到南桥芯片上去的,我想很可能是插拔的时候损坏的

网友:
可以,HUB承担了插拔时产生的高压。

网友:
最好找个有源的hub,就是带电源的hub

网友:
T4x系列经典的问题
1 usb口容易坏
2 显卡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