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PDF阅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楼主(2010-02-14):
一直在找一个可以移动PDF阅读器 价格便宜  好用。。。。(什么都好的产品厂家不会造。。)

背个14寸的笔记本累啊

现在找到几个方法解决:但是不知道哪个好点

1.买个电子书。死贵的东西。不考虑、、

2.买10寸的笔记本,我看到个TC1100到很适合做这个。但是可惜是古董机,不敢用啊,像联想S10这样的机子,又觉得有个键盘不方便

3.我今天看到昂达的MP4好像可以支持PDF 如果使用效果好的话  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 。400多搞定

4.........

各位还有什么好点的方法不(手机等,屏幕小的不考虑。看PDF累死,要支持图片的)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2-15,11:24:18 加入。
你的原标题:“/**********************随身PDF阅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楼主有多少时间实在用MP4看东西呢?

楼主:
在网上搜索到一个回复
/**************************************************
来至http://www..com/bbs/thread-8868341-1-1.html

/**************************************************
引言:本人休息时间少,上下班时间长,总想利用仅有的空闲的时间给自己充电,现在网上的pdf书籍遍天。但是如何找到好的工具呢?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吧。
1.ppc:如果你有米的话,就用ppc,即pocket pc吧。功能强大,但是价格不菲。
2.上网本:如果不嫌它大,就用上网本吧,如华硕的贝壳机等等。
3.电纸书:如汉王、褔昕。京东上有的卖吧。不过我看支持pdf的一般都要1500元以上吧。优点是有些机型支持doc、ppt等格式文档。
但是如果你正好手头有下面的工具,亦可以利用一下。
4.psp:玩游戏玩得不多,用来看书也不错啊,关键还有屏幕大。Bookr v8.1是PSP上目前最好的PDF阅读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在PSP上阅读PDF和TXT文档,新版支持未加密的PDB和PRC文件的阅读以及基本的html文件的阅读。不过这个程序不支持中文。但是可以阅读自带中文字库的PDF文件。注意将解压附件所得到的PSP文件夹复制到记忆棒根目录即可运行软件。
thunder://QUFodHRwOi8vczEuY25nYmEuY29tL3JvbSEvUFNQX1RPT0wvVE9PTC9Cb29rclY4LjEucmFyWlo=
缺点是有时候会因为格式问题不能显示什么的。
5.手机:我试了一下朋友的多普达的钻石机二代,效果一般吧。个人感觉钻石2除了像素比N86低外,其它配置都高于N86,而且WM系统比塞班强大,所以它是读pdf文件的不二之选。感觉显示字体偏小,看着太累。虽然可以放大,但用手写笔拉来拉去,挺累的。总的来说,至少比很多手机出现不能打开的情况要好。而且3寸屏也一般比其他手机大一些吧。

网友:
TOUCH HD看PDF还可以··但是有些打不开··

楼主:
随时充电是好事撒  呵呵
笔记本电脑 14寸的很不方便 12寸的如果不是折叠的估计也不行  就算是折叠的  估计也不行
10寸应该不错

网友:
绝对是即将诞生的iPad, $499

9.7英寸IPS屏,10小时电力,Apple 1GHz A4 CPU, 16GB Flash存储。

网友:
5楼的那绝对是精品,只是太贵了。没有一万估计买不到。况且还没出来吧。
那是富人消费的

网友:
499是dollar还是美元?
到了中国,如果按汇率算,要再翻两番

楼主:
发现了这个东西
http://www.smartdevices.com.cn/information/Evaluation/SmartQ7/200906/08-413.html

ARM11的解决平台  能用3种操作系统 扩展应该不成问题哦

楼主:
iPad  这个东西  估计不适合及时玩   价格高啊  并且才出来的东西 破解软件 都麻烦

网友:
iphone或者itouch之类可以吗

网友:
也曾有过这个想法,后来把文件打印在纸上看了

网友:
顶11楼

打印最实惠,用个文件夹装好,里面夹支笔,如果是英文的话手机装个翻译软件。
以前也想过用触控屏电脑,最后发现还是打印方便。

网友:
打印适用于可公费的兄弟,要不太铺张了,个人感觉,大屏幕的电子书阅读器才是最适合的!

楼主:
谢谢阿莫老大指正错误

————————————————————

打印是个方法   但是有些PDF  看完了没有觉得值得打出来

网友:
联想S10-3T,10寸上网本,屏幕旋转后可以当平板电脑使用,看PDF正合适,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才上市。

网友:
你可以试验一下,那一个5.0屏幕去看PDF一样会被累死.

网友:
打印出来看,比较实际一点,除了不怎么环保。

网友:
PDF电脑看稍微大一点就很累了
还想用手持 兄弟 真有你的

楼主:
哎  有的时候睡到床上还是想看看PDF  毕竟还是比较惬意的事情
本人未婚人士哈

网友:
昂达的不行,几个月前听说出了兴冲冲去看了,兼容性很差,性能很差,很小的文件要30秒以上才打开,1,2M的文件就死机了(也许还在打开中)。
最近歌美又有款MP4说PDF阅读做得不错HD8800,看论坛测试好像是还可以,看实际使用视频感觉很一般,你可以去柜台看看。
还有个选择,就是智器Q5/V5,是MID,PDF做得不错,我试过Q5,但其他方面不行,Q5最少要800多,V5要1000+

网友:
能否DIY个~

网友:
ppc 就不要想了,我的HTC 的 HD2  4.3寸 800*480的屏,只能是勉强能看,刚好放下一页的时候字太小,放大点后拖来拖去

我想,屏幕分辨率800*480是够了,但是至少要6-7寸看起来才舒服,另外我们这种常规的LCD不适合阅读的,太刺眼,要不我也不会经常去买书了

网友:
准备过了节买个10寸山寨平板电脑(1kg重、2600元左右、淘宝里有)看PDF,还能在床上看无线视频。不知是否有兄弟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专业问题可以去 hi-pda 论坛找那帮玩电子书的请教。

网友:
很久前也发帖请教过   不过没得到理想的答案

单纯文字阅读的话,最好把pdf转成doc或txt,我一直在用treo650看纯文字文档,打开过7M影印版书,速度慢易死机,但320×320的分辨率得不到理想的效果。

若是lz想搞个看datasheet的便携设备,我认为pda不是好的选择,屏小电不足速度慢,看高分辨率的小屏也很费眼。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请不吝指点。

楼主:
智器Q5/V5,是MID,PDF做得不错,我试过Q5,但其他方面不行,Q5最少要800多,V5要1000+

我了解过  现在看来还不如买个EPC  一般的机子 估计2000一下可以搞定

网友:
出个馊主意,山寨HTC或多普达的带WM系统的手机都可以呀,像我自己也正在用的,原来没兴趣,但是看别人用着不错所以就买了个来玩了,感觉还不错,分辨率800X480跟PSP一样吧,功能估计也类似一个功能简单的笔记本啦,就是软键盘用着没那么方便

网友:
WindowsMobile for PPC系统下的AdobeReaderLE 2.5以上版本,支持PDF文件版面重排。在WM6.x以上系统的智能手机上横屏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晕倒,竟然不支持ACDSee转换出来的PNG格式的图片的直接显示,郁闷,只好再改成GIF格式重新来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个馊主意,山寨HTC或多普达的带WM系统的手机都可以呀,像我自己也正在用的,原来没兴趣,但是看别人用着不错所以就买了个来玩了,感觉还不错,分辨率800X480跟PSP一样吧,功能估计也类似一个功能简单的笔记本啦,就是软键盘用着没那么方便
换梅花输入法试试,用软键盘输入比默认的那个国笔输入好用很多。

网友:
我手机也能看pdf,psp也能看,可是几乎不用。为什么?屏幕太小。楼上那个重排版倒是不错。遇到图片型的无能为力罢了。想轻便,打印出来好了。

网友:
富士通 p1610 p1620 p1020

具体自己百度资料的说!

网友:
昂达VX575全高清支持PDF,价格499元, 支持1080P的高清播放,楼主可以当个小白试试,好的话留个言,我准备买个

网友:
apple ipad或者eink产品是你不二的选择....当然支持pdf完美的eink产品似乎比较少....

网友:
可以看看smart Q7.

网友:
看介绍不错,打算买个V7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出个馊主意,山寨HTC或多普达的带WM系统的手机都可以呀,像我自己也正在用的,原来没兴趣,但是看别人用着不错所以就买了个来玩了,感觉还不错,分辨率800X480跟PSP一样吧,功能估计也类似一个功能简单的笔记本啦,就是软键盘用着没那么方便
换梅花输入法试试,用软键盘输入比默认的那个国笔输入好用很多。
那里有梅花输入法,我的上面只有默认的拼音键盘跟手写(全屏或局部),不过这个手机屏幕确实很不错,显示色彩非常好,非常细腻,喇叭不好,那几个按键用着也不爽(虽然按键用的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iphone或者itouch之类可以吗
配上一个goodreader软件,非常好用.也支持横屏,关键是大PDF文件也可以打开.

网友:
我老婆的 LG KG70 手机可以看PDF

网友:
一直使用PSP上的PDF阅读器在看,效果好,扫描版的PDF都支持,屏幕还大,很不错,看TXT,CHM,UMD,等就用Xreader

网友:
智器我看了下视频 拖动pdf那个是相当的卡
itouch 8g看起来不错 不知道哪位能传个视频看看
要不然就只有上Atom了

网友:
除了elink电子书(亚马逊499刀的那款)基本就没有什么是合适的。
将就看的有上网本,手机 psp MP4等……

原因如下:
分辨率太小,拖着不累么?
反应太慢,特别是大的pdf文件。
续航太弱,比如笔记本。
我是彻底地放弃了用别的东东看pdf。

假如是纯文本类型的pdf(不含图片),大屏幕手机上看看还是可以的……原来我用索爱M608c UIQ系统自带的浏览器可以勉强看看。
除了elink,就用电脑吧,要不买本书算了,实在。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oppo的那个采用andriod系统的电子书?

好像在公测。1500。对pdf支持好像很不错!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网友:
估计都是600MHz的ARM11吧
从智器看来跑andriod确实比ubuntu快
谁叫现在ui华丽得太费资源了
不过据说国内有家在做开源MID 不知道有人熟悉不

网友:
nokia n810 或者 n900,效果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贴图,,看来wm平台也不是很烂么,,我只看android了··

网友:
下面这个如何,Qi Hardware 的开权硬件(其实就是文曲星)。
Linux(openWRT)
320x240 TFT LCD
2GB NAND Flash
32M RAM
君正 JZ4720 处理器

Ben Nanonote 和怡宝 (原文件名:ben_nanonote_and_its_goo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