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电调的细节以及算法讨论

楼主(2010-02-14):
说起自制电调,真是一段痛苦又快乐的经历.大半年以前,在EDN上看到一个利用视觉暂留原理做的一个硬盘时钟,记得作者说了一句话:要是能把硬盘电机弄慢点就好了,不过貌似做电

机驱动比做这个时钟本身还要麻烦....
当时我也粗略的做了一个硬盘钟,也是感觉太快了,做颜色渐变的时候单片机有点繁忙,所以决定做一个电机驱动,那个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无刷电机是个什么东西,GOOGLE了一会后发现

,确实比做时钟本身还麻烦..从那时起开始疯狂的搜资料,搜着搜着搜到四轴论坛来了,发现挺有意思的,也想弄一个玩,还是先从电调开始把.一开始也没怎么弄明白,反正人云亦云,

过零检测,换相....于是乎搭了个很简陋的电路,调试了一两天,总算是转起来了,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挺窝囊的,都没弄清楚,转了又能怎么样呢,过零检测是否准确?换相是否准确?环

路是否稳定?启动是否小功率?低速是否能运行?.......问题太多了,连反电势的求差网络都是搬的别人的,自己还没计算清楚呢,这么下去不行,于是开始第二轮,下了十来个应用笔记

,包括ST,MICROCHIP,TI,SILABS,FREESCALE,SUNPLUS以及几个专利文献,决定先通读再说.....读了大概半年(我脑子运行慢,还爱玩...),中途也重新做了几个改版的电调,一直到现在

这个,算是能满足我个人的要求了,但肯定有很多人对电调的某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因此我在这里抛个砖,希望有玉砸来

话说无图无真相,肯定有兄弟在想,这个楼主尽说废话,都不知道是不是做出东西来了,所以还是先上个图,也不至于让大家直接ALT+F4了.
用单面感光板自己腐蚀的,由于是单面板,元件也比较多,所以反面跳线很恐怖,就不展示了

先说反电势检测策略的问题
在两相通电的时候,这两相的端电压都在电源轨(VCC和GND)上,看不到反电势,因此要知道反电势就要看悬浮相的电压.而悬浮相的电压就是悬浮端与中性点的差分量.由于采用了PWM

调制,因此中性点是变化的,但我们很容易的想到用差分放大(比较器或者运放),正端接悬浮端,负端接中性点,这样无论中性点怎么跑,差分量是不会变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看

下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将中性点的状态分为三个
第一个,PWM ON态,这个时候中性点被偏置于VCC/2(为方便讨论,忽略了一些东西,比如场管上的压降,反电势,相电阻不平衡...)
第二个,续流态,根据PWM调制方式的不同(包括高边PWM,低边PWM,双边PWM,同步整流),中性点是多种多样的,我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9081&bbs_page_no=1&bbs_id=1025 这个帖子中有详细说明
第三个,PWM OFF态,也就是续流到0电流之后的状态,这个时候的中性点也是和PWM调制方式有关的,可以自行画图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某些调制方式下的反电势共模信号被电源轨给斩了,在这些被斩的地方,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差分信号是不变的,在实际中,比较器的输出也确实是很惨不忍睹的,相信自制电调的各位也很清楚

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两个方法
第一种,用低通滤波滤除,因为上述那些被斩的事件都是和PWM同频率的,因此构建一个截至频率大于反电势频率而小于PWM频率的低通滤波可以有效滤除.但是有很明显的缺点,低通滤波的传递是有相位移动的,反电势的相移会造成换相的不准确,这个相移的大小和RC时间常数以及反电势频率相关,因此通过提高PWM频率,进而可以提高截止频率点,使得RC时间常数可以减小,这样在反电势频率点的相移可以相应减少,当然,还可以根据时时计算来补偿这个相移.

第二种,采用同步PWM检测,上面也说过了,那些"被斩事件"都是和PWM一个频率的,因此可以选择只在一个PWM周期的某一个点进行检测,这样就直接避开了干扰,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准确度高,但是检测准确度和PWM频率成正比,打个比方,假设一个换相周期(60度电角度)有10个周期的PWM,本来过零点应该在第5个PWM周期内,由于某些原因产生的+-1误差会使检测到的过零点在第4或者第6个PWM周期,也就是产生了60*1/10即+-6度电角度的误差,而如果PWM频率提高10倍,那么就是+-0.6电角度的误差
我本人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也相信大多数同志都喜欢第二种

再来说说PWM调制方式的问题
在低频率的PWM的时候,栅极驱动问题不大,但是随着PWM频率的提高,无论是高边PWM还是低边PWM,有PWM的那一边的栅极驱动一定要可靠
在用全NMOS,又是自举升压的情况下就得用低边PWM,不过随着占空比的提高,自举电容充电时间渐渐变短,自举电压下降
我个人更倾向于独立升压,在我的电调中也是采用的独立的电容倍压电路.

再来说说软件上的问题
在说算法之前,我们先说说换相过程中的几个特殊事件,以高边PWM为例,如图

第一个,消磁事件,每一次换相之后,悬浮相在一段时间内是续流状态,打个比方,从UV通电换相成UW通电,则在换相后,V相会先续流,而我们检测反电势正是要看V相,而这个消磁事件会造成一个过零事件假象,因此需要十分注意
第二个,过零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两次换相的中间点,也就是换相后30度电角度
第三个,换相事件,这就不说了

要让电机稳定运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过零事件后,再过30电角度就换相,并在消磁事件之后再监视过零事件
电机在运行时的转速是由PWM占空比和电机负载量决定的,我们并不知道转速应该是多少,因此要采用一个自调整的内环PID算法
假设在稳态时,设上一次检测到过零事件(A)到这一次换相之间的时间为last_t_degree30,在下一次过零事件(B)时我们可以得到时间t_degree30
假设现在我们就在B事件的时间点上,我们可以得到近两次degree30的误差,由这次误差和上次误差可以得到误差微分ERRd,由一定的时间间隔对误差积分可以得到ERRi,分别增益之后

得出下一次degree30.如图

在调试中,我发现I项作用不大,D项对于电机启动非常有帮助
在这种算法下,即使不需要独立的启动策略也可以快速的锁入闭环

最后说说启动的问题
上面所说的直接启动的方式需要比较大的PWM占空比,比如大于40%,虽然启动迅速,但是启动瞬间电流和力矩都太大,对电机和浆不太好,但是低PWM又很容易启动失败
现在来说说我的低PWM占空比启动策略(小于10%)
先假设转子处于运动中,于是有了微弱的反电势,在某一个转子位置的时候三相反电势与中性点的关系是唯一的,假设大于中性点就是1,小于中性点就是0,那么U,V,W的对应关系就如图中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一开始转子是静止的,也就是不存在反电势,也不存在图中所谓的对应关系表,但是我们可以先给六步中的任意一步通以极低占空比的PWM,并且在每一个PWM都检测三相反电势,并对应图中的状态表切换,那么一开始假设通UV相,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当前转子正在UV的力矩向量上,那么转子不会移动,也不会有任何反电势产生,因此在每一个PWM周期检测到的三相反电势都没有意义,处于一个稳态,转子锁死
第二种,当前转子正在UV的力矩之前,那么转子会向UV力矩移动,并且在某一个PWM周期我们可以检测到已经进入UW力矩的前方,这是加速态
第三种,当前转子正在UV的力矩之后,那么转子会向UV-WV力矩方向移动,并且在某一个PWM周期我们可以检测到已经进入WV力矩的后方,这是反转态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每个PWM周期检测并且判断处于哪种状态,如果锁死,则切换下一步通电,如果反转,则强制保持当前通电直到锁死,然后切换到下一步通电
一定要将反转扼杀于60电角度以内,扼杀于摇篮中!

在我的实际调试中,在12V电源时,仅仅用5%的PWM可以在0.6秒进入闭环,这是启动到锁入闭环的波形
可以看到前面几个周期是采用的5%PWM启动策略,换相超前反电势30度电角度,速度达到以后进入自由旋转,检测30度电角度时间,然后进入闭环

这是正常运行50%PWM时候的波形

这就是我暂时想到的一些东西,有不对的或者不同意的我们一起讨论,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
【楼主位】 lijieamd
[原创] 性的东西都要顶一下!

网友:
实践得真知

楼主:
希望DIY电调的各位能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大家都可以取长补短,得到进步

网友:
有没有多测试呢?这么快的启动有没有烧过电调,第一次启动时不要用快速启动,等正常工作后,再进入快速启动。LZ的波形很漂亮啊,这么干净,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考虑到大功率启动(大占空比)对电调和电机,浆都不太好,所以才有了我写的那种小功率启动,启动时只有5%的PWM,启动电流非常小,不过仍然保持了启动的快速,稳定.
关于仁兄说的烧电调,我认为只要半桥不同时导通,是不可能烧的

附上一个启动流程图,详细内容见0楼

网友:
启动处理好了以后,还要处理电源,比如你如何确保在我快速推动油门时仍能保持供电及你的升压电路的稳定,如果这个没有搞好,肯定是

烧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是电池供电,还有一个大的电源滤波电容,因此快速的油门(即PWM占空比)变化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升压电路也是完全独立的震荡电路,油门变化也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实际上在快速的油门变化时,更加重要的是电调换相闭环对于变化的响应能力,PID环的P,D项有着重大的作用

实际测试中,我采用的是I2C接口,用了一个单片机作为MASTER,并接了一个电位器模拟油门控制,将控制量发送到电调(SLAVE)

网友: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帖子,不知可否和楼主QQ详细交流一下?

网友:
想问一下怎么实现在PWM的某个沿状态检测反电动势?

楼主:
我的资料里面有QQ,请加

网友:
lijieamd写的很精彩!有个疑问,为了避免消磁事件,是不是连续检测两次过零呢?第一次认为是消磁事件,第二次认识是感生电动势过零呢?还是用延时等待消磁事件的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随着电机运行状态的不同,消磁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想获得稳定的性能,消磁事件一定要处理好
在电机启动时,电机转子并没有完全锁定在旋转力矩向量上,因此消磁时间会更长,而随着运行稳定,消磁时间会变短
因此可以在启动时,每次换相采取延时一段固定较长时间的方法来避开消磁事件,而在电机稳定后,这个延时时间可以通过当前换相时间得来,比如1/10的60度电角度时间,取决于电机的特性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理论,好哇,一直想知道

楼主(2010-03-22):
放眼望去,都是MARK
还是希望能有兄弟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
不懂mark,以备用到的时候再来看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入门无刷电机后,总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但看到这篇文章,让我顿感开朗!
原来无刷电机是这样入门的啊!

网友(2010-04-27):
无刷的电调真不好做,我做了几个月了,效果还不太理想,想在这里淘点金,哈哈,QQ:575251203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网友C:
原创的都要收藏!

网友(2010-07-03):
终于找到组织了,真是个好网站,得向5irc和5imx的模友们介绍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发帖,也感谢楼主对于我的指导.我的反电势检测是用比较器,没有用过零,先观察了带霍尔的电机的运行情况,发现反电势过零高低电平不是1:1,当然高电平中有pwm波成分。是否是前面的取样电阻选择不合适。

网友(2010-08-28):
玩无刷电机这是个不错的网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634&extra=page%3D3

网友:
楼主太N了,太崇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启动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现在的电机启动是开环的,加速拖动一定时间进入闭环,检测过零点交给比较中断实现ppm调速。
  这种开环启动不稳定,如果时间到了,进入闭环未查到过零点,就会进入重启阶段, 我想在启动时检测过零反电势,但是启动时的波形干扰很大,可不可以指点一二.
  你说的在每个通电周期都检测三相反电势,和检测换向时间,我在启动时检测的过零点,感觉很多都是干扰,并不是真实的反电势,请问你是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
楼上朋友可以看看www.infineon.com网站,上面有很好的启动方法介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能具体点么,朋友能不能给我发点, 谢谢了,
   287139097@qq.com

网友(2010-10-14):
不错,要是更系统化就好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做工程的态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四轴刚开始,发现大学四年学的知识刚够打基础(数模电、电路、51、电机控制),avr、电调、加速度计、陀螺仪都是新的,内容太丰富了.....不知道半年能做出来不,压力很大...
    也从电调入手,向楼主学习了,有问题了向你请教哈。

网友(2010-11-22):
电调大餐

网友:
lijieamd  你好
我有几个疑问:
1、对于德国开源代码中,有个测速函数,这个函数是否可靠?
2、你做的速度环,电机的实际转速由什么得到的?是外部传感器还是程序代码函数?
3、无刷无感直流电机,如果要做速度环控制,那是不是在外部就要加霍尔传感器?

网友:
能否加QQ一起讨论 279246327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lijieamd  你好
我有几个疑问:
1、对于德国开源代码中,有个测速函数,这个函数是否可靠?
2、你做的速度环,电机的实际转速由什么得到的?是外部传感器还是程序代码函数?
3、无刷无感直流电机,如果要做速度环控制,那是不是在外部就要加霍尔传感器?

弄清楚一个问题,一切好说!
无刷电机的换向时间是由电机转子位置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1.转速是不需要另外测量的,只要知道电机磁极对数,相数,换相时间 这三个值就可以计算出了,当然,前提是运转良好,无失步
2.我没有做速度环,仅仅是做了换相环(换相时间),不需要知道转速
3.在能检测到BEMF,并且运转良好的情况下,通过计算得到转速就可以做速度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上面的jerryhuang26,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号不能登录,是不是还在审核当中?只有再申请个号回复
1、对于XXD2212 1000KV的电机,它有7对磁极,只要在单位时间内测得换相次数,将这个次数除以42就能得到实际转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样理解?而这个测得的速度也应该只能用于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因为带了负载后可能会产生失步。
2、你这样做的换相环,是不是为了使换相更为精确?具体就是说过零点后尽量精确30电角度延迟后换相。而仅仅对于换相次数来说,强制换相与延迟换相,基本都是一样,那么做换相环的目的是什么呢?
3、如果电机是带负载运行,就可能出现失步现象,那用换相次数来计算转速就可能不准确,那是不是就应该用传感器呢?

楼主:
1.是的,比如相邻两次换相时间间隔是t(60度电角度),那么转速就是60/(t*6*7) 单位RPM

2.你所说的“强制换相”应该是指的是过零事件后立即换相吧?这应该称为“提前换相”,提前换相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1)BEMF检测有滞后,如果还是按照正常的30度电角度再换相,可能就已经晚了
(2)随着电机转速的提高,BEMF增大,相电流滞后时间变长,转矩脉动增大,整体表现就是转矩减小,无力,因此要适当提前,保证转矩,但提前是有限度的

再来说说真正的“强制换相”
无论是有负载还是没有,失步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一次失步就会使运转开环
但再好的BEMF检测策略也总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过长的消磁时间,电机的轻微意外碰撞..),因此需要一个方法让这一次失步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尽快将运转拉入闭环,这也就是设计换相环的初衷
试想一下:由于一次BEMF检测失误,丢掉了一次换相,而之前的换相是一直平稳,正常的,因此这一次换相时间应该和之前相同(短时间内),通过之前的换相可以计算一个“期望换相时间”,如果超过了“期望换相时间”一定的数值,我们就认为丢掉了一次BEMF,因此需要强制换相

网友:
但再好的BEMF检测策略也总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过长的消磁时间,电机的轻微意外碰撞..)

我也来砍一下,楼上的这个说法,我不满意呀,我做的电调只要转起来了,就没有见它有失步过,这是决不可能的,除非是搞法不专业哟。。。。再想想哟。。。。睡了

网友:
现在我都不搞电调了,搞捷联惯导了,要是有人有兴趣,一起讨论一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随便捏两下就失步了

网友:
无刷电调讨论

网友:
看过一遍 留下脚印/

网友(2011-02-02):
学习 马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大哥你能不能上传你的原理图,和程序啊 。感谢,我的QQ  383981288@qq.com

网友:
楼主了不起,我正在学习,好好研究后再请教!
赞!

网友:
电调的极品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留名

网友(2011-03-24):
这个原创绝对要顶。
如果要驱动的电机属于那种无负载变化的电机,是否不需要做hall或EBMF的检测,是否可以只通过一个固定位置的hall(即hall安装是和某一个线圈是位置固定的),通过计算每圈的时间,及hall位置触发的三相的位置来做换相即可以实现的低成本的,有效的BLDC的驱动,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否?
thanks!

网友:
每天看一遍,一天进步一小点~

网友:
mark、改天再看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在“第二种,采用同步PWM检测,上面也说过了,那些"被斩事件"都是和PWM一个频率的”中如果PWM为100%时候的这个时候还能通过PWM检测各种事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当然可以,100%的时候仅仅是占空比100%,但是产生PWM的时基还是在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谢谢指点,我再好好的想想。

网友:
好贴,最近也在学习对无刷电机的驱动!

网友(2011-07-22):
请问下,mk电调的mega8芯片上有两个I2C,并且都是scl和sda,两个scl和两个sda是不是并到一起的啊?
这个请指教啊

网友:
这个电子的东西好复杂,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嗯。作个记号,慢慢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了解MK,不好意思

网友:
mark! 一个月后回来

网友(2011-09-05):
记号一下,慢慢看

网友:
新手上路,受教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 用的什么MOS管,因为本身很少用大功率的,所以对选型不熟悉,希望LZ 给我推荐一下

网友:
mar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启动很重要,启发啊

网友:
楼主真乃高手,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技术贴 是一定要顶的  尤其是楼主原创的!!!!!!!!

网友(2011-11-27):
给力  谢谢大哥

网友:
好啊 正想弄明白这个

网友:
最近要做,现在看不到图 MARK一下

网友:
从图上看 PWM的频率是20K 占空比最小可调量是多少呢? 1/256 是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好好看下,mark

网友:
楼主lijieamd
    你好,我在调试直流无刷电机时,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采用的是六个管子两两导通H_PWM_L_ON的驱动方式,可以使电机异步转起来,调节输入电压,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端电压的变化,电压调节合适可以出现较理想的波形,但是问题是,我把电机转子堵住,端电压上依然有反电势过零点。不知你的驱动电路是否有这个问题?能否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先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厉害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2011-12-29):
感谢楼主 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必须顶楼主

网友(2012-03-04):
两次过零的检测有点不明白,用软件还是硬件来解决?

网友(2012-04-16):
要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参与讨论

网友:
仔细看一下

网友(2012-05-17):
引用 网友C:
原创的都要收藏!

您好,看过了您的那个 帖子  关于我求助的那个帖子里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page=1#pid5827386  反电势低通滤波 后的波形图 正常与否 不知道阁下 有没有什么高见

网友:
mark。。。求测零点的具体方法。。。

网友:
呵呵,第一次来这个论坛,发现大牛很多啊!
想请教个问题,你那个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波形很漂亮,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我在检测反电动势波形的时候发现有很多PWM波,希望多跟大牛交流,我的QQ:348496383。目前是个学生,正在研究电调,还请您多多赐教!

网友:
mark,leave to read & study

网友:
电机这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还好有成品了。

网友:
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的电调帖子中那个波形非常漂亮,我最近一直在diy电调,想测出一个反电动势波形来,想请教一下那个波形是如何测出来的?还请多多关照,我的qq:348496383,我迷惑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请多多帮助!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希望楼主能够解解释一下您的检测零点的方法,以备小弟学习一下,谢谢了,自己也在做电调,但是刚起步,不是很精通,还望楼主只点一下。。谢谢了。。qq:285609735谢谢了。。。

网友:
第一遍看得不太明白,留着以后细看

网友(2012-07-15):
lz大神,您好,我用的是stm32来做的电调,在启动部分,一直没有启动起来,我的启动思路是先给固定相通电一段时间,然后换相,通电时间变短,然后在换相,在缩短通电时间,然后这样一直下去。。直至反向电动势出现范围值视为启动完成 。。。可是一直启动不了电机。。。感觉是启动时候的周期变化规律没有选择好,想请问一下这个周期一般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嗯嗯。你好。可以详细交流下么。我也是正在做电调。但是很多地方不懂。我qq:876144622.方便的话,可以加我么?谢谢

网友(2012-12-21):
正在苦逼地研究电调中,太痛苦了
有很多问题,又不知该怎么问

网友:
lz你好,问几个问题哈。同步pwm检测是什么方法?能具体说一下吗?
另外,你说的“在某些调制方式下的反电势共模信号被电源轨给斩了”,这种事件是不是发生在续流态?我在分析自己的驱动电路时,发现这时的差分信号是有些小变化的。

网友:
看的有点晕,看了电调的确是挺复杂的

网友I:
这是我找到的一篇论文,其中核心内容和楼主方法完全一样,包括语言都一样。 我怀疑这篇论文是抄袭你的

网友:
这个贴子太牛了!要看!

网友J:
看了楼主的 PID 有点疑惑,楼主目的是 让转速恒定所以用了 前次的30度角和当前 检测的 30 度角做PID处理。
在角度检测正常下,同一占空比, 检测到的换相角变化实际是由负载的变化引起的。
而改变输出换相角的结果实际是没有从源头去变更事件,楼主相做的是一个转速闭环,这时要用输入反馈量为检测的换相角,输出量为 PWM 值。
MK的电调实际上就是一个 转速开环控制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找到的一篇论文,其中核心内容和楼主方法完全一样,包括语言都一样。 我怀疑这篇论文是抄袭你的 ...

呵呵,这个貌似还真是复制了这篇帖子的一段描述和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主的 PID 有点疑惑,楼主目的是 让转速恒定所以用了 前次的30度角和当前 检测的 30 度角做PID处理。

我这个PD并不是作用在速度环,而是换相环,对于速度大小没有任何影响,只会使速度变得更平滑,速度大小只由电流(或者说PWM)和负载决定
这个PD的作用其实和低通滤波有点相似,是为了防止速度波动造成的失步
但是这个滤波是一把双刃剑,好的一方面是可以稳定稳态转速,坏的方面是会影响动态性能,降低电调对给定PWM的响应速度。

网友:
准备也从电调入手。
把楼主这老文章给挖起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貌似还真是复制了这篇帖子的一段描述和图片

唉, 这就是国内的论文, 赤裸裸的抄袭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这个PD并不是作用在速度环,而是换相环,对于速度大小没有任何影响,只会使速度变得更平滑,速度大小只 ...

你好,LZ。昨晚看到您的文章,现在还在领会中。最近自己也在玩电调,参考的就是德国MK的设计,但是看楼主好像不是。
我用的就是上桥臂PWM控制,下桥臂常开的方式。上图是我PWM在100%的时候测得的两相MOS管的输出,距离梯形波有很大的距离。我的过零检测用的就是mega8自带的模拟比较器,如何实现LZ提到的PWM同步检测了?
还望得到楼主的点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LZ。昨晚看到您的文章,现在还在领会中。最近自己也在玩电调,参考的就是德国MK的设计,但是看楼 ...

同步检测如果采用每个PWM周期只检测一次,那么在高速(高转速,或者高极对数)的时候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一个周期检测多次的方法用MCU不太容易实现,可能需要一些自定义的数字逻辑。
如果需要这种应用,可以参考ST的ST7MC的某文档,就是一个PWM周期检测多次。

一般采用滤波后,比较器检测会方便简洁一些,然后稍微做一些相移的补偿,效果也是不错的。

你的问题应该是相移造成的,适当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检测如果采用每个PWM周期只检测一次,那么在高速(高转速,或者高极对数)的时候存在一定问题,但是 ...

谢谢楼主,问题就是反电动势检测部分的RC电路的相移造成的,重新匹配了下电容,梯形波终于出现了。

网友:
您好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我的电调是仿德国MK设计的,用的是PPM调节的方式。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电机转动后,当我把遥控器拉到零后,电机在停转后又会出现瞬间的启动,停止,再启动,停止。。大概持续一两次。经常会将MOS管击穿。当然,并不是每次调试都出现这样的状况,大概5次遇到一次吧。
我个人觉的可能是将PPM计算到PWM时出了问题,所以用串口输出了PPM以及PWM的值,发现在将遥控器拉低的过程中,PPM并没有出现降至0后再上升的情况。
会不会是硬件上的问题导致的了?

网友(2013-02-21):
感觉你说的非常好,写了很久都没能写出程序,请问有没有源代码看看呢?

网友:
[原创] 性的东西都要顶一下!

网友:
毕业设计要做一个电调,现在还是个本科生,打算模仿MK的,先入门再提高,感觉好多东西哈!

网友(2013-03-24):
lijieamd兄,请问你的电机是供电12V的吗?我想用你用的电机,能不能发个淘宝链接给我?看到速回,谢谢,有点急。

网友:
请问PWM同步检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楼主你好,我参考你帖子里提到的换相闭环,自己做了后还存在一些问题,上传一些实验波形求交流:

现在的问题就是波形不太稳定,特别是低频的时候,总是隔着一个周期出现同样的波形。而且我在使用换相闭环的时候如果加上了D项,电机会运行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交流!

网友:
小弟不才,想diy,能否告知测量的一起是什么?虚拟示波器么?请赐教

楼主:
这篇帖子写的比较早,到现在也过了很长的时间了,现在看来,我自己都觉得某些地方写的有问题了,大家参考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有一些问题,我感到很抱歉,这里我就写一写我对BLDC控制的几点体会吧。

(1)关于过零后延时30度电角度换相的问题
为了尽量提高电源利用效率,BEMF过零后30度电角度是最佳换相点,但是30度电角度永远都只是一个预测值,因为我们无法知道BEMF过零的时候电机是在加速还是减速,而在航模上,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外部扰动对电机转速造成影响,因此使得电机加速减速的主要原因就是给定的控制量了。也就是在固定某一个PWM值的时候,转速达到稳态,这个时候,换相时间基本相等,因此采用上一次的换相周期计算30度电角度,是比较准确的。而如果给定的PWM突变,那么电机会加速或者减速,这个时候30度电角度就不好预测了,如果加速度的绝对值不大,那么基本能在不失步的情况下达到稳态,如果给定PWM变化太大,那么有可能30度电角度相差太大,造成失步。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限制PWM的大幅度变化,当然这个方法降低了控制器的暂态相应。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2)换相后的续流问题
换相之后的初期,这一次的悬浮相在上一次是通电相,因此还在续流,短暂的时间内BEMF是无法观测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相电流和电感,负载重的话,时间会比较长,启动的时候电机出力大,续流时间也会长一些。
一般需要换相后等待一段时间才检测BEMF,但如前面所说,这个时间长短并不好确定,时间太短,续流会产生“假过零”,时间太长会错过BEMF过零。
ST的ST7MC系列MCU的AN中有提到一种方法,是直接检测这个续流事件,检测到续流结束后立刻开始检测过零,但是此方法实现起来貌似并不容易,我尝试过实现这个方法,但是没有成功,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检测方式,或者交流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以上是我觉得BLDC控制中的关键点,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好,BLDC控制器将具有非常好的暂态性能,这对于四旋翼的控制来说是一个福音。

另外,我手头暂时没有商品电调,如果哪位坛友方便,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它的暂态响应,测试方法是:
让电机带桨,固定好电机(一定注意要固定好),先让电调启动,比如给5%的PCM信号,然后给一个阶跃到100%PCM(中间没有渐变过程,也就是PCM的第n个周期是5%,n+1个周期的时候,就是100%),用示波器抓取此过程中的2个信号:
(1)MCU的PWM输出
(2)某相电压
看看是否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篇帖子写的比较早,到现在也过了很长的时间了,现在看来,我自己都觉得某些地方写的有问题了,大家参考使 ...

我断断续续做电调也很久了,拜读楼主帖子N遍,现在才有所感悟,但是我一直觉得楼主帖子中有令我费解的地方,今天一来没想到您也对此说明了一下,不过我还是想问lz的这个波形图http://cache.amobbs.com/bbs_uplo ... 6/ourdev_533890.JPG是否实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步检测如果采用每个PWM周期只检测一次,那么在高速(高转速,或者高极对数)的时候存在一定问题,但是 ...

我借用lz的思路,加上自己的理解,我目前实现了一个pwm周期检测两次,但是还没有测波形。刚才思考了了一番觉得有可能实现一个pwm周期检测四次,后面得验证下今天的想法。

楼主(2013-04-24):
引用 网友L:
我断断续续做电调也很久了,拜读楼主帖子N遍,现在才有所感悟,但是我一直觉得楼主帖子中有令我费解的地 ...

最后的黄色的波形就是实测的,你发的这个图里波形是参考ST的

网友:
这么好的贴啊

网友:
先做个记号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借用lz的思路,加上自己的理解,我目前实现了一个pwm周期检测两次,但是还没有测波形。刚才思考了了一 ...

怎么实现一个PWM周期检测4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LZ。昨晚看到您的文章,现在还在领会中。最近自己也在玩电调,参考的就是德国MK的设计,但是看楼 ...

你好,你的电调的电容是怎样匹配的,我的波形和你的有点像。

网友:
mark DIY电调的细节以及算法讨论

网友:
先收藏下,晚上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么实现一个PWM周期检测4次呢

我用的单片机一个定时器有四个通道,我的pwm产生是由软件完成的,占用两个通道,其中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在电平切换之前各监测一次比较器的输出,另外两个定时器的通道也在规定的时间各进行一次监测。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反电势共模信号被电源轨给斩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6-05):
好贴,正好在用示波器测量无刷电机相电压,波形就像  的那样,但是不理解为何是这样的波形,幸好找到了lz的帖子

网友:
楼主好,很抱歉打扰你,我现在要做一个无刷电机的控制器,使用的是MK1.2版本的硬件,但我使用的是28引脚的ATMEGA8,没有ADC6和ADC7,但不要IIC通信,能否把ADC4和ADC5代替ADC6和ADC7检测电压和电流?软件怎么更改才能实现(是不是直接改analog.c里的两个采集参数就行了?)?谢谢了,控制器是一通电就启动。

网友N:
楼主你好,我刚接触BLDC control.请教你个问题。

看了几天资料,因为我没有实际测试过BLDC运行时候的波形,刚开始看这个波形,感觉有些疑惑。

我针对这个波形图说下我的理解,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我画黑方框部分的是由电源直接加在马达上的PWM波形,而黑圆圈标注的是该波形所在相线自身本身已经失去电源的供电,之所以还有波形是由于剩下的两相通电,电机运转感应出来的电动势。一个方框和两个圆框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梯形波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我刚接触BLDC control.请教你个问题。

看了几天资料,因为我没有实际测试过BLDC运行时候的波形 ...

没错,因为同时只有两相通电,另一相悬浮,所以才能观测到bemf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没错,因为同时只有两相通电,另一相悬浮,所以才能观测到bemf

楼主你好,关于你发的波形图,我看了还是觉得有些迷惑,你再帮我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1,首先你这个波形图是电机的三个相线的端点的波形,并不是单片机IO口的输出波形(这一点一开始我都没有注意到,结果导致我看的摸不着北了,我,觉得现在我的理解是对的吧)。

2,我再说下我对这个波形的认识,我把波形标了标号,方便说明。
   我以中间的那个B相为例。首先①表示此时B相线所在的桥臂的下桥臂导通,B相此时处于接地状态。所以示波器波形显示为低电平。对应着A相上桥臂加以PWM波。也就是AB相导通,此时C相浮空,就会产生⑤的感应电势波形。⑤过后同时将B相桥臂关断,B相浮空。此时开始换相,A相仍保持为上桥臂PWM,④表示C相所在下桥臂导通接地。也就是AC相通电,此时由于B相浮空所以会产生②的感应电动势。然后这样子类推循环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关于你发的波形图,我看了还是觉得有些迷惑,你再帮我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1,首先你这个波形 ...

对的,这是上桥臂调制的波形,你也可以分析一下下桥臂调制的情况,这些弄清楚后,就可以继续分析在各个PWM阶段的电流走向

网友(2013-07-26):
mark,这下够了吧

网友(2013-09-27):
新手啊,刚刚用51把一个电机弄转,还是仿的,自制还差得远啊

网友(2013-12-28):
好帖值得一看

网友:
收藏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马克吐温

网友(2014-03-21):
为什么上臂导通时干扰很小,下臂导通干扰很大,并且电机运行时伴有杂音

网友(2014-05-23):
好贴,值得珍藏,有空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帮忙看看了,我搞电调搞了很久也没搞出来。
下图是强制换向转动的波形,
蓝色通道是中心点电压也是比较器公共的电压比较点,黄色通道是其中一个比较器正的输出端。
有电调的童鞋们能帮着看看你们的电调比较器的输入端波形吗?
分析我这个波形可以看出(我认为的反向电动势的边沿在比较器前没有任何交叉)所以与.....失败,请指点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我做的电调Back-EMF后边段在电机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没有了呢?图片见此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693-1-1.html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我DIY的电调,当由AB相切换到AC相的时候,B相产生的Back-EMF的波形衰减的很快,也就是说B相(其他相也是)上升沿的Back-EMF和下降沿的Back-EMF不对称呢?尤其是当转速提高以后,特别明显

网友:
MARK,不知道楼主能否把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
做电调就从你这儿开始起步咯

网友:
强帖留名,回家慢慢看!

网友:
感光板做的很清晰。能请教下怎么做到的么?
我做的不太好。我用的复印纸,太阳光曝光,三氯化铁腐蚀的

网友(2014-06-30):
楼主你好,我现在做的电调是用外部比较器 LM339,在消磁部分你的策略是怎么样处理的,希望能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2014-09-20):
楼主可有高频注入法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PD并不是作用在速度环,而是换相环,对于速度大小没有任何影响,只会使速度变得更平滑,速度大小只 ...

电调硬件用好赢的
现在硬件没问题的,软件换向部分还要搞一下换向!
这个帖子是论坛中关于讨论同步检测的帖子中比较细腻的所以希望得到大家的共鸣
PWM用PCA做了一个8K的256步可调的PWM方波
下面这些图片都一些论坛的笔记!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的检测到过零信号,如何滤除无效的过零信号

网友:
我的赶脚是楼主很牛逼,很高尚

网友:
没有低通滤波的情况如何有效地过零检测我一直没搞通

网友:
毛用没人理我艹

网友(2014-11-26):
如果反电势采样电路的滤波电容为104,那么当电机转速太高的话,过零点滞后超过30度,怎么补偿,有一个方法是整体滞后一个扇区,但是这样会影响响应的快速性,有没有人有好的方法?

网友:
YAO DIGN YXIA ,BU CUO

网友(2014-12-28):
大神,求q

网友(2015-05-18):
用Atmega单片机怎么实现在每个PWM的周期检测一次过零?另外如果PWM频率是10K,岂不一秒要检测一万次过零条件?这样普通单片机完全承受不了啊,LZ怎么看?

网友(2015-06-26):
帖子都这么久了啊,mark

网友(2015-08-15):
又重新看了一次LZ的帖子,对LZ的启动存有较大疑问:

“现在的问题是,一开始转子是静止的,也就是不存在反电势,也不存在图中所谓的对应关系表,但是我们可以先给六步中的任意一步通以极低占空比的PWM,并且在每一个PWM都检测三相反电势,并对应图中的状态表切换,那么一开始假设通UV相,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当前转子正在UV的力矩向量上,那么转子不会移动,也不会有任何反电势产生,因此在每一个PWM周期检测到的三相反电势都没有意义,处于一个稳态,转子锁死
第二种,当前转子正在UV的力矩之前,那么转子会向UV力矩移动,并且在某一个PWM周期我们可以检测到已经进入UW力矩的前方,这是加速态
第三种,当前转子正在UV的力矩之后,那么转子会向UV-WV力矩方向移动,并且在某一个PWM周期我们可以检测到已经进入WV力矩的后方,这是反转态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每个PWM周期检测并且判断处于哪种状态,如果锁死,则切换下一步通电,如果反转,则强制保持当前通电直到锁死,然后切换到下一步通电
一定要将反转扼杀于60电角度以内,扼杀于摇篮中!”

根据以上描述,LZ的意思是先给任意两相通电,根据检测到的反电动势判断当前处于哪一种状态,问题是启动的时候速度为0,反电动势是无效的,根据什么判断当前状态?LZ的启动真的是依靠检测反电动势实现的吗?根据我目前的了解,LZ检测的应该是母线电流吧,根据母线电流的变化趋势来判断当前状态?亦或是采用线电压差法获得双倍的反电动势?LZ揭开谜底吧

网友:
楼主真了不起,顶起

网友:
正在拜读 timegate 墨鸢 的全攻略,特来拜读此文,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在顶楼给的帖子链接在论坛改版后应该是http://www.amobbs.com/thread-3869081-1-1.html

网友(2015-10-17):
看了一年多电调还是没有明白,照着楼主的额帖子希望能打破僵局

网友(2016-01-29):
楼主好!最近刚开始做电调,看到这么好的帖子,接触晚了,后悔莫及呀!我这有两个问题需要问下您:
1、关于您的低功率启动,每通电一段时间后让转子自由旋转一段时间,调节这两个时间比值以调节启动功率是指的跟MK项目开环启动哪里的启动函数一样吗?即根据电机本体特性,调节换向时间,逐渐加速吗?
2、启动阶段,每换一次相延时一会在PWM周期(我采用在PWM高电平中间点)采样一次三个模拟比较器的输出状态,达到加速启动。因为速度低此时的模拟比较器输出会很糙,造成误判,这个问题如何避免?

网友:
高高手啊,膜拜下!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不是做电调的也能看懂个七七八八了

网友:
楼主的板子为什么不选择打样 啊?

网友:
反电动势是靠二极管保护的吗

网友(2016-03-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我的驱动也是下管pwm驱动,但在分析波形时有点不懂,黄线为某一相电压,绿线是中点电压,相电压在反电动势和pwm驱动时为什么会发生两次跌落

网友(2016-05-30):
楼主你好,请问启动的时候,你检测三相状态是在通电的时候检测,还是在自由旋转的时候检测的?

网友:
这篇很牛,顶一下。

网友:
好贴,必须顶起来

网友(2017-03-14):
DIY电调的细节以及算法讨论 @好东西,先收藏了

网友(2017-08-12):
楼主的启动 转子锁死 的时候怎么确定是锁死状态?是检查电流吗

网友:
顶楼主,希望更多人看到此帖。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I:
唉, 这就是国内的论文, 赤裸裸的抄袭

汤长敏,抄袭党!!!!!遗像百年!

网友:
学习,工匠精神

网友(2021-05-25):
留下记号,有空学习学习。

网友(2022-08-08):
最终面纱终究是没有解开啊!  等我

网友:
最终面纱终究是没有揭开啊!  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