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elphi 求高手解释下这段代码! Tchart 和 Timer的 谢谢

楼主(2010-02-14):
Procedure TMainForm.TimerTimer(Sender: TObject);
Begin
  Chart1.Series[0].AddXY(I, TemperData, TimeToStr(Time));
  If I < 60 Then
    XStr[I] := TimeToStr(Time)
  Else
  Begin
    XStr[I Mod 60] := TimeToStr(Time);
    Inc(Y);
    Chart1.BottomAxis.SetMinMax(Y, Y + 59);
  End;
  Inc(I);
End;

=====================================
转自
我也贴个我第一次做的DS18B20温度计,含DELPHI上位机曲线图和PC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77366&bbs_page_no=1&search
这是  SkyGz   发布的程序的一段  求高手 解释下  看不懂  谢谢

楼主:
查到  AddXY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应该有4个参数   ,但是上面的程序只有3个参数,?难道那个可以省略吗??

{ Adds a new point into the Series. }
Function TChartSeries.AddXY( Const AXValue,AYValue:Double;
                             Const ALabel:String; AColor:TColor):Integer;
var t : Integer;
Begin
  FX.TempValue:=AXValue;
  FY.TempValue:=AYValue;

  if (not Assigned(FOnBeforeAdd)) or FOnBeforeAdd(Self) then
  Begin
    result:=FX.AddChartValue; // (FX.TempValue);   // 7.0
    FY.InsertChartValue(result,FY.TempValue);

    for t:=2 to ValuesList.Count-1 do
        With ValuesList[t] do InsertChartValue(result,TempValue);

    if Assigned(FColors) then
       FColors.Insert(result,{$IFDEF CLR}TObject{$ELSE}Pointer{$ENDIF}(AColor))
    else
    if AColor<>clTeeColor then
    begin
      GrowColors;
      FColors.Insert(result,{$IFDEF CLR}TObject{$ELSE}Pointer{$ENDIF}(AColor));
    end;

    if (ALabel<>'') or (FLabels.Count>0) then { speed opt. 5.02 }
       Labels.InsertLabel(result,ALabel);

    if IUpdating=0 then { 5.02 }
       NotifyNewValue(Self,result);
  end
  else result:=-1;
end;

网友:
TChartSeries.AddXY
TChartSeries
function AddXY(Const AXValue, AYValue: Double; Const ALabel: String; AColor: TColor): Integer; virtual;

Unit
TeEngine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serts a new point in the Series.
The new point has X and Y values.

The ALabel parameter is optional (can be empty '').
The AColor parameter is optional (can be clTeeColor).
The function returns the new point position in the Values list.

Series1.AddXY( 123, 456, 'Hello', clGree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这段代码 放在   Procedure TMainForm.TimerTimer(Sender: TObject);

这个函数里面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
知道了
          函数Procedure TMainForm.TimerTimer(Sender: TObject);  是Timer  定时时间 1s到的时候的执行函数

网友:
Procedure TMainForm.TimerTimer(Sender: TObject);
这个是定时器的中断函数

网友(2010-03-17):
delephi怎么调用VB谢谢程序
对VB的文本框  text   combo   command
进行调用,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