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好像不能进入工作模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0-02-16):
我用的是51+sja1000的can模块
程序流程是这样的:
sja1000复位->sja1000进入复位模式->选择PeliCAN模式->设置滤波器,波特率,输入控制,中断使能->退出复位模式进入工作模式->(开始写数据帧)写帧信息,标识符,数据.......
*********************.
程序运行后出现了问题:
进入复位模式后,写的那一堆寄存器都很正常,都能正常写入,但进入工作模式后,始终不能写帧信息,后面的标识符,数据也写不了(因为我写进去后,还要再读出来,确保写入正确),读出的数据不是写入的数据,
在工作模式下16-28这些寄存器都应该可读可写.
我用BasicCAN模式是能进入工作模式的
进入工作模式后,我写测试寄存器能够写入正确
**********************
然后,我把中断全开,发现进入工作模式后就会触发三个中断:
BEI:总线错误中断
EPI:错误消极中断
EI: 错误中断

大家帮我分析下我那个地方搞错了

网友:
上EDN 上查下,有现成的教材和程序

网友:
http://group.ednchina.com/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