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循迹小车中光电对管的问题

楼主(2010-02-16):
最近我在做智能循迹小车,在做循迹模块时出现了问题,我使用的是一体式光电对管RPR359来实现黑白线循迹,但是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该对管在检测白线与黑线时,两者的压差只有0.04V左右,接收管并不能像理论中在白线时导通,小弟刚刚入门,一直被这个问题纠缠,希望能得到前辈指点。

下面是我参考的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没审核成功吗?

网友:
帮顶,我也想DIY个寻迹小车

网友(2010-07-22):
R2太小?查查这个对管的参数。。
接收管反接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小车也早做好了,忘了上来说一声,是使用的光电对管型号问题,改用RPR220后在黑线与白线间切换时电压变化很大,问题解决了很轻松就做好了小车,感谢楼上几位的支持

网友(2010-08-25):
恭喜楼主啊 我们也沾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光电接收管的电阻R2阻值太小了,因为它正向阻值到达几百K,电阻分压太小;反向阻值有十几K,你可以反向接;这样也可以提高它接收灵敏度;呵呵,这可是经验之谈!

网友:
查资料说R2为10K ,试了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