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的遥控器很容易受干扰啊

楼主(2010-02-16):
300多买的RadioLink的六通道PPM遥控器和接收机,四轴上加了100mw,433MHz的数传,已经把天线放到一个轴的末端了,PPM接受部分也加了些校验,今天飞的时候还是突然有干扰摔了个底朝天,数传传下的数据也显示各个通道上存在较大的突变值,应该是干扰无疑了,四轴也就这么大,天线也放不了多远了,难道PPM的控就这么容易受干扰吗?

网友:
PPM控肯定容易受到干扰.我曾多次遇到在近距离失控摔机的例子.
PPM接收部分加了校验会好许多.我的做法是:程序检测一帧PPM数据,如果各通道均符合1-2ms的范围,则认为有效.否则丢弃重新检测.有了这些检验代码,在实际飞行中用TDF6A的控在500米远的距离上也未见失控.

楼主:
我也是加了这样的校验啊,今天10来米的距离就失控了,应该是100mW的数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