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TC35I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16):
是这样的,我用串口连接线把TC35I和FPGA开发板连在了一起,然后用SOPC搭载了UART。现在问题是我可以确定把"AT"这个指令发出去了,照理说应该可以从串口收到”OK“,但是结果什么都没有收到。我发的时候是先后发 'A' , 'T' .0x0D , 0x0A四个字符,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我将FPGA的UART口连PC机,可以看到AT指令发过来了,然后我随便发点数据回去,FPGA也可以收到,并且能显示出来,但只要不接PC接TC35I模块(现成的,带串口),AT指令发过去,但就是收不到OK。

网友:
先确认开机和握手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那个TC35I是已经帮我做在板子上的,上面有指示灯的,现在的状态是已经找到了基站,用超级终端一切正常,但将串口线接到FPGA上,发"AT"过去,TC35I没有“OK"馈送回来

网友:
通讯线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试试看

楼主:
搞定了,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