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用什么软件设计机械零件

楼主(2010-02-17):
用AutoCAD设计3D的零件好像挺吃力的,设计出来看起来也不像是3D的,

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楼主:
非常感谢阿莫老大

网友:
2D可以使用CAXA2007,上手比较容易,或者Autocad。
3D设计使用solidworks上手比较容易。
以上是我个人使用的感觉。

网友:
三维的除了SW还有PROE UG CATIA等

网友:
只会用Autocad画3视图

网友:
水平有限,建模用ug nx4 加工用powermill 6

网友:
学校学的是PRO/E 做每一个零件都是从一整块里面切切割割,每一个步骤都是真实机器的一个动做,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lidworks.

回复 网友B:
三维的除了SW还有PROE UG CATIA等

取决于你要做啥?如果做整机,例如设计个雕刻机,里面零件上千,用solidworks; 如果你要做个芭比娃娃,估计是catia等软件了.如果做钣金模具用什么偶就不知道了.

网友:
推荐 catia 很好 solidworks也不错,同一个公司产品

网友:
solidworks+solidcam 好用直观上手快

网友:
inveter,也是autodesk出的。上手快。效果不如proe。但是里边的那个钣金工具很好,可以直接展开成平板开料。

网友:
等JJ大量发货以后,OURDEV就可以开 机械设计和加工 版块了!

网友:
solidworks哪位能提供下载。。。找了好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