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ENG格式可以转MACH3用的G代码吗?

楼主(2010-02-17):
大家新年好,请问一下各位高人,精雕ENG格式可以转MACH3用的G代码吗?NC和G一回事吗?

网友:
ENG直接诺诚转G码读进去就行了,这么麻烦干吗。

网友:
直接诺诚转G码读进去,何必麻烦。

网友:
如果是数控类的软件,如MasterCAM.UG之类的,可以换个后处理程序就行了,但雕刻机的我不是很熟。其次回答楼主,NC和G不是一回事,NC一般指数控加工程式,而G是程式里面的代码。

网友(2010-10-09):
诺诚转G码  貌似加密的  要购买加密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