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2-18):
高电平输出电压在 Io=-2.0mA 0.7xIDVDD   (V)
低电平输出电压在 Io= 2.0mA 0.3xIOVDD
这两个什么意思呀  我看数据手册上写的一些参数是vs1003的IO最大允许电流为50ma+-   这个2.0ma是很么意思
还有就是在时序中有些时间是负的  负数表示此信号在图中的顺序可以改变     这个也没弄面白什么意思

网友:
芯片的IO口,电流大时,高电压会变低,可能达不到0.7倍IOVDD,给出的是准确值.

楼主:
但是我看资料上写的是MP3的IO最大灌拉电流各是50ma(中文的资料)  我看你的原理图可直接接的没有加限流加限流电阻呀

楼主:
还有就是VS1003的IO承受的电流到底是多少  我用的是stc单片机(3.3)伏加上10k的上拉电阻行么不知道  谢谢古道热肠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