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地飞06A C的区别 06A之间也不一样 迷惑中

楼主(2010-02-18):
求助 天地飞06A  C的区别 06A之间也不一样  迷惑中
想入魔买个天地飞 6通的控  从淘宝上搜了一下 发现06A  06C  好像06C能飞电直和固定翼  06A只能飞固定翼
再看看06A 似乎有的能支持模拟 有的不支持模拟飞行
不太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自己想买6通 比例遥控 最好是能支持模拟飞行  目前想玩飘飘机

楼主:
另外 想问下 航模中用的晶体跟我们常见的晶体一样么?

网友:
买06C吧~~~06C自己弄个音频线就可以飞G4了~~~航模中的晶振一般都是能拔下来换的~~~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是普通的晶体吧 就是我们单片机上可以用的那种吧

楼主:
   现上传天地飞6通 包括A B C 三种型号的PDF说明书
决定还是买06C
准备从淘宝购买

网友(2011-11-29):
06a是玩固定翼飞机的,06c是玩直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