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最近想买个GPS,看淘宝上简直眼花缭乱,既可以汽车导航,也可以手持使用,大家推

楼主(2010-02-18):
大家新年好!最近想买个GPS,看淘宝上简直眼花缭乱,既可以汽车导航,也可以手持使用,大家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
我在用这个,出厂价拿的,挺便宜的。

硬件平台及主要功能:
中央处理器:SIRF Atlas IV代高性能主芯片主频533MHz
闪存:NAND Flash最大支持32G
内存:DDR 64MB
液晶显示屏:4.3寸高清TFT显示屏
触摸屏:高精度耐磨触摸屏
USB:High Speed USB2.0,MINI USB接口
TF卡:TF插槽,最大支持TF卡容量达16GB
音频:内置高保_真扬声器
FM:音质可达到CD级
TMC:支持TMC广播功能
GPS收星时间:热启动<=9sec
             温启动<=18sec
             冷启动<=43sec
GPS通道:20个
电池:1200MAH大容量电池,可持续使用3-5小时
电源适配器:220V通用电源适配器,5V/1.5A
车用充电器:12-24V电源适配器,5V/1.5A
系统平台:Microsoft Windows CE6.0
视频播放:支持MPEG、WMV、Xvid、ASF、MP4、AVI、3GP、RMVB等视频格式
音频播放:支持MP3、AAC、WMA、AMR、FLAC、MIDI、OGG、M4A等音频格式,支持LRC歌词同步显示
图片游览:电子相册,支持JPG、GIF、BMP、PNG格式文件

网友:
请问价格是多少?有否淘宝地址?

网友:
我记得带4G SD卡的是400块,不带卡的便宜五六十

网友:
车上是用别人送的G-MOUSE加上一个山寨PDA的工程样品,自己DIY的,地图就用灵图的。不方便,一般也不用。
徒步或者骑车,就是用麦哲伦的子午线白金版,当年画了4K大洋败的,

网友:
不喜欢这种ARM+WINCE的山寨一体机。感觉不如用蓝牙GPS模块配PPC的好。

我现在车上放的是夏新的GPS-166蓝牙GPS和没装SIM卡当PDA用的多普达828+,软件装的是凯立德C系列1931TJ5。

手持用的是内置GPS的华为K3方案WindowsMobil6.1系统的PPC手机,软件用的是OZI和凯立德。

网友:
1楼机器还行,我也在用。九百元左右买的Aigo品牌,其实就是山寨机的品质,以后再也不买爱国者的任何数码东西了。

网友:
呵呵,买个带导航手机吧

我自己用E72感觉还好,比E71导航稳定多了。

网友:
我用5800,只能说凑合玩玩~

网友:
我用的是N79配garmin的导航,感觉还行……
就是常常高架上面还是下面分不清楚……

网友:
楼主要多少价位的

LH900N很便宜的   我同学有一个 用起来还可以的

taobao价格也很便宜的 350-400左右 包括4GSD卡

品牌是 E路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6e17765b6051d7c1a4d6705e0307da9.jhtml?ad_id=&am_id=&cm_id=&pm_id=

淘宝上便宜的价格可以在300一下 不包括SD卡  江浙沪地区的 我也在选 打算买这个了

网友:
随便买个带gps头的手机就行了,最好WM系统的,软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