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误差最进发现GPS定位偏差很大,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0-02-18):
我用了一个GPS接收器用软件读坐标后,上谷歌地图去查,发现我接收器位置和实际的相差好几百米!!

网友:
上个月第一次使用SFIII芯片的GPS,台湾的,感觉SFIII很容易就能定位,但是误差大,我在可见1/3天空的楼里边测试,不到2分钟(冷启动)就能定位了,但是定位后漂移很大,向着看得见天空的地方直线飘移出去将近1Km,半个多小时后又沿着刚才的直线飘回来了,和实际点还在几十米的距离。
移到楼下停车场,有开阔天空了,就比较准了。之前看到有人说过,SFIII纯粹就是为了民用市场设计的,在对抗多径干扰方面降低了要求,降低了定位的门槛,所以变得有点天空就能定位,至于精度,在有限条件下自然是无法保证的。看来这种说法有点道理。我测试过高明的GPS15(爷爷辈的SF了),在那个窗口根本不能定位,测试过哥白尼,偶尔能定位,只要是定位,基本就在10米左右的范围。

btw:定位精度和导航精度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路径自动纠正功能,所以看起来很准,定位点总是在路线上,而也许真正的定位点在路边的高楼背后呢。

网友:
btw:定位精度和导航精度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路径自动纠正功能,所以看起来很准,定位点总是在路线上,而也许真正的定位点在路边的高楼背......

正解,好多gps软件都有锁路的功能

网友:
差不多,几十米都正常,影响因素比较多

google地球不准,地图应该也不准,据说专业版的会比较靠谱

=====
TO:Appcat 苹果猫

我用的一款SIRF3的模块在窗边经常30几秒就能定位了,寒一个……

网友:
前阵子老美说是要调整GPS卫星,是否会有影响呢?好像对于高精度的GPS卫星应用,譬如大地测量等场合有影响

网友:
你的 sirf III 漂移有几百米?得了吧,快扔了吧,我就用我那台湾芯片的蓝牙 gps 最差情况下也不超过100米漂移,你那个产品肯定是个残次品,绝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GPS接收器是SiRF star3的,冷启动的确非常快。可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953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gprs_new&bbs_id=9999
9楼说莫老大的GPS接收器误差能在一米,请问莫老大是否真那么厉害,要是真能在一米那我也买一个。

网友:
google maps 和 earth 和对应的坐标,在放得比较大时是对不上的。至于为什么,想想你在哪里,就一切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到朋友哪找了个领土导航软件试了一下,位置的确是在10米左右,所以肯定了我的接收器是没哟问题的了。所以发现google的的确不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某些人不想Google准。
手机上的garmin,装内地地图还要一个纠偏文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btw:定位精度和导航精度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路径自动纠正功能,所以看起来很准,定位点总是在路线上,而也许真正的定位点在路边的高楼背......
正解,好多gps软件都有锁路的功能
我感觉我这台ACOS安装的凯立德是没有锁路功能的。 所以,有时显示的行车路径不是在路上的。 它使用时,也不会显示当前行驶的路名。
而以前我使用的导航软件,就应该有锁路功能。
另: 我发现普通的GPS,尤其是NOKIA手机上的GPS,都是垃圾级的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而 AC......

(⊙o⊙)哦,我用NOKIA的garmin的话,有时候搜星会比较慢,但是搜到的话,就还算好用,当然,需要选中锁路的选项;如果是NOKIA自带的OVI 3.0版本的地图的话,由于A-GPS的功能的话,搜星就相当快了,存在的问题就是高架上面和下面分不清楚……

网友:
SirfIII的漂移是出了名的,和经典的专业手持机是没法比的。SirfIII的优点在于定位速度和灵敏度上。

大家感兴趣可以找一个叫做VisalGPS(新版本的现在叫BeeLineGPS)的软件,记住找电脑上用的PC版本,不是PPC手机上的PPC版本。这个软件的电脑版本可以测试GPS的静态漂移的。

大约4、5年前我再一个叫“小胖熊数码菜园”的论坛(现在已经关掉了)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当年我用麦哲伦ColorTrak手持机测试的10分钟内的漂移情况:

这个是其它网友测试的SirfIIe方案的某蓝芽GPS10分钟的漂移情况:

这个是另一网友测试的SirfIII方案的某蓝芽GPS漂移情况:

上图中,每一小格经纬度均为0.0024分。大家自己算算漂移的距离吧。

最后,看看麦哲伦手持机连续开机近一小时后的漂移,还是那次测的,从右下角时间可以看出已经比上次截图时晚了40多分钟了:

,比Sirf芯片的十分钟漂移都要小哦。

其实Sirf的漂移大,是因为它把接收信号的门限降得很低,这样,只有有微弱的信号就能定位。不过,这些微弱的信号很多并非来自卫星,而可能是周围的建筑物反射过来的,因此这些飘忽不定的非直射信号就很大的影响了定位的精度。不过,他的灵敏度合速度是没得说的。我现在用的SirfIII的GPS:夏新GP166,扔我家卧室靠窗子的床上两三分钟就能定位,能锁定7、8颗星;而我那个麦哲伦手持机在同样位置是放多久都定不了位的,最多也只能锁两颗星……

站长注: 上面的图片原先引用外链接,导致会有木马报警。 现在已经要求发贴者将图片上传到我们论坛了。

网友:
gps只有移动的时候才会准确。静止是不准确的。

网友:
请楼主参考10楼的回复!10楼是了解情况的.
了解了就会气愤了,包括基本的经纬度功能在国内GPS软件上都不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gps只有移动的时候才会准确。静止是不准确的。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GPS只要锁定4颗以上卫星,就可以进行3D定位,这个是GPS的工作原理决定的。

麦哲伦、高明甚至长天的专用手持机,都在设计上针对静止和低速情况下的定位进行了优化的,而很多Sirf方案车载机是没有考虑这一点的。

SirfIII芯片自带硬件锁路功能,可以用二进制指令将其打开或者关闭。打开了硬件锁路功能的SirfIII芯片的蓝芽或者车载GPS,会自动把低速移动的信号当作漂移过滤掉。很多人抱怨自己手里的GPS用手拿着走路时老半天位置不变,只有装车上开着车跑时才灵,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貌似目前多数SirsIII方案的GPS都很少直接用它这个硬件锁路,都是用软件来锁了。

PS:貌似所有的凯立德都是有锁路的。手持时用的话,用R66或者OZI要好一些。

网友:
gps只有移动的时候才会准确。静止是不准确的。
============================================
那工程上用的亚米级测绘站,几十万一台,怎么办?

GPS接收机静止时只有某些参数是无效的,比如方位角。

网友:
麦哲伦、高明甚至长天的专用手持机,都在设计上针对静止和低速情况下的定位进行了优化的,而很多Sirf方案车载机是没有考虑这一点的。
------------------------------------------
我曾经使用麦哲伦的子午线机型,在某个用户拥有全套测绘数据的地方做测试,开启静止积分功能后,每静止20分钟读取一个坐标,和标准测绘数据差距在1米左右。可惜的是,那种测绘资料不是什么地方都有那么高精度的,而且也是保密的。现在能得到的民用地图(包括软件)就不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SirfIII芯片自带硬件锁路功能,可以用二进制指令将其打开或者关闭。打开了硬件锁路功能的SirfIII芯片的蓝芽或者车载GPS,会自动把低速移动的信号当作漂移过滤掉。

请问怎么样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G:
SirfIII芯片自带硬件锁路功能,可以用二进制指令将其打开或者关闭。打开了硬件锁路功能的SirfIII芯片的蓝芽或者车载GPS,会自动把低速移动的信号当作漂移过滤掉。
请问怎么样设置?
几年前PDAFANS的GPS论坛上有很多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据说是找一个叫MMSiRfSetup的软件或者叫SirfDemo的软件,进入SiRf二进制状态,然后把一个叫“Turn SN OFF”的选项关掉,然后再返回NENO输出状态,就成了。如果你的GPS出厂设置中打开了这个“Turn SN OFF”选项,GPS就几乎没法徒步使用了,因为只要速度不高于某特定值(印象中是5KM/h),GPS显示的坐标根本不变的,要想看轨迹,只能一路小跑才成……

不过好像这软件很不靠谱,弄不好很容易把GPS的设置搞乱,有人进入SiRf Binary模式后就再也改不回NEMA模式了,印象中当时有N多用这个软件把GPS刷成砖头的,有些有记忆电池的GPS,拔掉电池放电就成了,不过有些是没有记忆电池的,那就彻底砖头了……

你感兴趣,可以自己找这软件试试看,不感兴趣,还是算了吧。

PS:这软件我没试过,我目前手里的GPS们都可以很正常的在低速步行状态下定位……

网友:
【14楼】贴的图片被google判断含有恶意软件,每次打开这个帖子就会报警。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H:
【14楼】贴的图片被google判断含有恶意软件,每次打开这个帖子就会报警。

carcav.com网站疑似被挂马了,用带金山毒霸的电脑直接打开carcav也会报警,这个应该是暂时现象。另外,直接链接上面的图片理论上是不太可能有问题的。
那几张照片是当初我发在小胖熊数码菜园论坛的一篇评测文章里面的,carcav转载了这篇文章。现在小胖熊数码菜园论坛已经不存在了,我只好从carcav上引用这几张照片了。

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等晚上回去我把这几张照片上传到本站好了……
(刚刚发现已经超时,无法编辑了,只好先留着那几张图片在上面了,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14楼的老兄,看样子你对gps比较熟悉,我有一个 SiRF 2 的 gps 模块,我想用它来做个轨迹记录器,可是这个东西似乎接收不太好,只能找到2~3颗卫星,可是我的另一个蓝牙gps,在同样的位置都能找到五六颗星,稳定锁定4颗以上,你能帮我看看那个接收不好的模块是啥问题吗?它的芯片是 SiRF GPS2e/LP 74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楼的老兄,看样子你对gps比较熟悉,我有一个 SiRF 2 的 gps 模块,我想用它来做个轨迹记录器,可是这个东西似乎接收不太好,只能找到2~3颗卫星,可是我的另一个蓝牙gps,在同样的位置都能找到五六颗星,稳定锁定4颗以上,你能帮我看看那个接收不好的模块是啥问题吗?它的芯片是 SiRF GPS2e/LP 7450

1:天线的问题,可以考虑加个外置有源天线试试。
2:老旧的SiRf IIe方案的GPS接收灵敏度本来就不如现在主流的SiRf III和MTK方案的GPS的。

网友:
兄弟,是你的地图不准。
中国有意把商用地图弄得不准,为的是保密。比如某段铁路明明笔直,但地图上却是东弯一下西弯一下。
早几年的灵图好像还比较准,但这几年几乎已经没法用了快。

另外,在城市里飘是正常的,有很多反射信号。
还有,刚刚定位时是比较不准的,多算一会儿会好些,不管SIRF二代三代,还是MTK的,都是这样。

楼主:
这该死的木马 (原文件名:木马.JPG)   网卡的橙色灯在猛闪,我也没用网(急忙之下把网线拔了),任务管理器里也没有别的异常进程,我的电脑不知道怎么了种了这木马runassrv.exe   FileInfo.exe,连NETSTAT -NBA都查不出链接IP和端口,日了

网友:
老大,25楼我已经说过了,昨晚(其实是今天凌晨)我想修改时发现已经过了编辑时限改不掉了,绝对不是有什么恶意,另外,链接这几张图片时我的金山毒霸和金山网镖的确没有报告病毒。后来发现CarCav.com网站可能被挂马了,但是和我链接这两个图片没什么关系哦,希望老大明察,谢谢。

网友:
楼上赶紧把那几张图片直接传到这里,然后叫老大帮你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GPS什么时候能到5米内的精度, 期待啊

网友:
(因14楼外联图片的图床有被挂马,故在此重发14楼帖子,麻烦老大把14楼修改掉罢,谢谢)
(重发14楼帖子:)
SirfIII的漂移是出了名的,和经典的专业手持机是没法比的。SirfIII的优点在于定位速度和灵敏度上。
大家感兴趣可以找一个叫做VisalGPS(新版本的现在叫BeeLineGPS)的软件,记住找电脑上用的PC版本,不是PPC手机上的PPC版本。这个软件的电脑版本可以测试GPS的静态漂移的。

大约4、5年前我再一个叫“小胖熊数码菜园”的论坛(现在已经关掉了)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当年我用麦哲伦ColorTrak手持机测试的10分钟内的漂移情况:

这个是其它网友测试的SirfIIe方案的某蓝芽GPS10分钟的漂移情况:

这个是另一网友测试的SirfIII方案的某蓝芽GPS漂移情况:

上图中,每一小格经纬度均为0.0024分。大家自己算算漂移的距离吧。

最后,看看麦哲伦手持机连续开机近一小时后的漂移,还是那次测的,从右下角时间可以看出已经比上次截图时晚了40多分钟了:
,比Sirf芯片的十分钟漂移都要小哦。

其实Sirf的漂移大,是因为它把接收信号的门限降得很低,这样,只有有微弱的信号就能定位。不过,这些微弱的信号很多并非来自卫星,而可能是周围的建筑物反射过来的,因此这些飘忽不定的非直射信号就很大的影响了定位的精度。不过,他的灵敏度合速度是没得说的。我现在用的SirfIII的GPS:夏新GP166,扔我家卧室靠窗子的床上两三分钟就能定位,能锁定7、8颗星;而我那个麦哲伦手持机在同样位置是放多久都定不了位的,最多也只能锁两颗星……

网友:
楼上发现木马的那几位是用什么的?我用360没有异常,把那几张图片传到VirusTotal上检查,也没检查出任何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上发现木马的那几位是用什么的?我用360没有异常,把那几张图片传到VirusTotal上检查,也没检查出任何异常。

图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放那几张图片的网站“carcav.com”被挂马了。用google浏览器浏览会有警告。

网友:
gps精度不是很高,商用ms都达不到1米以下。

我在有一期探索里看到,想要提高局部地区定位精度,需要在地面制作专用的小信号塔。这样依靠gps可以把精度提高到0.1m以上。

就算是卫星的时间无比精确,由于反射,空气密变化度带来的传播速度的变化,定位很难比较准。10米内算是一般的水品吧,一般应用也够用。

网友:
再补充一下:图片来自这篇文章:

但是现在点开这个链接,Google会警告carcav.com上有木马,界面同23楼,因此这里就只上截图,不上链接地址了。

再次申明:

1:
本人绝无恶意

2:
浏览此帖子不会对大家的计算机造成损害,除非你有去浏览存放这几张图片的carcav.com网站……

望大家理解。

网友:
另外,苹果猫朋友,请你仔细看看,

Google的警报,只 是 说 明:

Carcav.com网站 最晚 在2月17日 被挂了木马,但是 这 与 那 几 张 图 片 无 关!

另外,单 独 打 开 此 帖 子 链 接 并 不会 给 大 家 的 计  算 机  造 成 什 么 损 害 的 。

请莫老大和各位网友能够理解,再次希望老大能够明察,谢谢!!!
-----------------------------------------------------------
你说的很对,你的图片没有任何问题,是图床被挂马了,google的浏览器有这个功能,会提前去自己的数据库里边看看是否有可能挂马的网站,然后给出提醒。这个也算是预防措施吧。再说了,老大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把图片直接上传到这里,这样,资料就比较完整了,不怕外边网站删除(小胖熊的菜园不就over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另外,苹果猫朋友,请你仔细看看,
Google的警报,只 是 说 明:
Carcav.com网站 最晚 在2月17日 被挂了木马,但是 这 与 那 几 张 图 片 无 关!
另外,单 独 打 开 此 帖 子 链 接 并 不会 给 大 家 的 计  算 机  造 成 什 么 损 害 的 。
请莫老大和各位网友能够理解,再次希望老大能够明察,谢谢!!!
-----------------------------------------------------------
你说的很对,你的图片没有任何问题,是图床被挂马了,google的浏览器有这个功能,会提前去自己的数据库里边看看是否有可能挂马的网站,然后给出提醒。这个也算是预防措施吧。再说了,老大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把图片直接上传到这里,这样,资料就比较完整了,不怕外边网站删除(小胖熊的菜园不就over了吗)。
那您老大说清楚哦,弄得莫老大以为我是恶意的,还专门开了个帖子来批判我……

网友:
那您老大说清楚哦,弄得莫老大以为我是恶意的,还专门开了个帖子来批判我……
------
俺真是没这个意思,就是一打开这个帖子,chome浏览器要提醒好几次才能进来,才发现是外链的图片,于是就截图了。要不给阿莫打个招呼,给你把帖子改一下,记得以前网站是不能外链的。

网友:
用gps的经纬度上googleearth差几百米就对了, gps的定位精度是真实的经纬度,google的是经过修正的。
各种导航软件为了军事机密,故意加的偏置,导航软件自己会纠正的。

网友:
老大,14楼还有张漏网的外联图片……

晕倒,麻烦管理员或者莫老大把14楼整个内容删掉,注明一下 “修改后的内容在35楼” 好了,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
如果是使用导航软件的话,要是你们注意看到在系统设置里面会有两个选项  我这里用灵图作为例子。。发现如果用自动匹配到道路上这项,那么出来的定位和实际的实际距离差别会有几百米,但是若选了显示GPS实际位置。那么误差就在10多米左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软件开发商的设计有关还是别什么原因。
灵图设置定位模式 (原文件名:6.JPG)

楼主: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啊。多谢

网友(2010-06-01):
标记回复【17楼】i387DX